请教ups电源问题

楼主(2008-12-20):
我有一台计算机用山特UPS型号TG1000因为内置电池容量不大、外加电池,旦是用到12分钟自动关机,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吗?各位老大帮我想想:谢谢

网友A:
山特UPS型号TG1000名为内置的电池是标配的吧!外加电池可能带动不了。

网友B:
keneng 使用容量过大,

网友C:
和你的负载是有关系的啊,

加大电池应该是可以的,具体要问问UPS厂家了啊

网友D:
1、减小负载的容量,这可能不太现实

2、增大电池的容量,这个比较好实现,问下厂家该UPS的直流电压和接线端子,然后根据厂家的提示增加电池即可

网友E:
你的负载多大啊,你可以按照功率计算出它的电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