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供水设置

楼主(2008-12-20):
请教大家:一台阿尔法2000系列变频器,控制一台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只有一个压力变送器(0~20mA),压力设置4KG,阀门用水时保持压力供水;不用水时所有阀门关闭,需要变频器自动停止,只用一台变频器能实现这样的功能吗?需要设置哪些参数?不能的话还需要添加哪些硬件?谢谢!

网友A:
一个大点储水罐,用PID控制,西门子MM430,丹佛斯FC200+卡,ABB ,施耐德,都不要其他控制器.

http://www.minyantech.com

网友B:
一般不用储水罐,你的设备可以达到要求。具体可以参考我的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112919232400004

网友C:
看一下说明书,一般都有报警输出看看有几点,借用报警输出,做切换

网友D:
应该可以,我们这里就是这样估的。

网友E:
求助:

如何解决DCS系统信号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