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关于adlink(凌华)的PCI采集卡的基地址问题

楼主(2008-12-21):
我现在使用凌华的PCI-9112卡做电机控制,用C来开发,以前使用PCI-8112的时候,采集卡的基地址是通过跳线来设置的,所以可以直接知道各个寄存器的地址。 但是PCI-9112这个卡是操作系统自己分配给卡一个地址,怎么来能知道PCI-9112在系统中的基地址(base address)呢? 我尝试使用某些软件 比如 PCI viewer来查看,但是由于我用的是 windows 98的系统(老板强制要求使用,没有办法用其他的~~),这些软件没有办法使用,我怎么样才知道自己卡的基地址,从而进一步对寄存器进行操作,谢谢各位了。有可以在WINDOWS 98下使用的查看地址的软件也可以推荐下啊

网友A:
用PCI卡时,都是直接调现成的DLL中的函数
我想这个问题,应该问凌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