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Proface的pc Transfer toor可以把没有上载信息的触摸屏

楼主(2008-12-21):
GP-Proface的pc Transfer toor软件是不是可以把没有上载信息的触摸屏程序复制到其他触摸屏里面?

楼主:
英文说明书看不懂,听任说是这个作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软件 都是自己重新做的画面

网友B:
有空找个软件试试了。。。

所有屏都可以?

楼主:
如果可行,就不怕触摸屏坏了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