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8C模块的怪异问题

楼主(2008-12-21):
一次元件是电磁流量计(外配电方式),送回IO柜的是4~20MA的模拟量信号,处理信号的模块是148C,模块接线方式正确!

问题1:当现场送回来的电流值大于5.7MA时,在画面上才有流量显示,电流小于5.7MA时是,,画面上显示为0!

问题2:一次元件电磁流量量程是0~4000,一次元件当前显示值为1250,在IO柜上帮测量该点电硫为9MA,在DCS操作员站画面上显示为2250!即:电脑上显示的值比现场的显示值高1000。

注:DCS组态是量程也是0~4000,是和一次元件相对应的。

帮忙分析下!谢谢~~~

楼主:
模块、底座、一次元件、接线方式全部正常!!

网友A:
如果你的一次元件没有问题的话建议换个卡件试试看

网友B:
晕。。。。不是吧。。你测电流用的表是好的?.................要不就用楼上的,换个卡件试试.................

网友C:
如果量电流对的话,就应该是你组态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