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对国产QCS的看法

楼主(2008-12-21):
谈谈对国产QCS的看法,交流经验,互相提高

网友A:
国产QCS实际应用得多吗?

网友B:
也有很多用的,比如浙大双元的

网友C:
国产最宽的架子可以做到多少?

网友D(2009-02-26):
我 还是认为  国产的 Qcs  还是 浙大双元的 好,

网友E:
浙大双元QCS系统,定量控制通过调节上网浓度和流量;水分控制通过可调式热泵系统;灰分控制通过电磁流量计检测填料管道流量,变频控制。效果非常好,省心省力。

网友F(2009-06-21):
我公司国产QCS几乎都用到,使用效果上硬件和信号处理各有缺点和优点,共同问题的是温飘现场难以解决,抗干扰能力差(静电),浙大双元信号算法和处理较好,海天、高达机架稳定性好,还有和意》》。

网友G:
六楼说的很对,国产QCS各有优缺点,

网友H(2009-08-12):
总的说来国产系统维护工作量大,但只要维护到位,都能投入大闭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