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突然受干扰

楼主(2008-12-21):
在一罐上安装差压变送器,当罐中搅拌启动后,变送器突然受干扰。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不是变频器影响的。你得注意干扰的频繁度和其他的一些现向要确定是何种原因引起的。

网友B:
是哪一种干扰,可能是搅拌机的电磁干扰,也有可能是罐内液体受搅拌流动,导致变送器测量不准

网友C:
这两种干扰可以通过观测信号的波形区分出来,电磁干扰频率和幅度和气流干扰是有区别的。我个人认为气流干扰的可能性不大!稳定搅拌过程中有干扰吗,还是只有启动和停止的时候有干扰。

网友D:
干扰可能来自两方面,一是搅拌机的电磁干扰.二是罐内液体受搅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