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电动机故障分析

楼主(2008-12-21):
一、电动机的故障分类电动机的故障可分为电器故障和机械故障。机械方面的主要故障是振动、轴承过热、转子扫膛、运转声音异常等;电气方面则主要是电动机绕组接地、短路、开路、接触不良、鼠笼断条等故障。笔者对化工企业68台次高压电机的故障情况进行了统计,其中,绝缘故障42台次,接线及接触不良引发故障9台次,轴承故障8台次,转子断笼5台次,其他故障4台次,分别占统计故障数的61.8%、13.2%、11.8%、7.3%和5.9%。可以看出,绝缘损坏是化工企业高压电动机出现概率最高的多发故障。二、绝缘故障原因分析高压电机绕组绝缘故障,受绝缘材料性能,制造工艺控制,运行安装环境及电、热、化学等综合因素影响,发生的原因比较复杂,下面结合实例分析探讨。 1、电化学击穿某厂造气车间的两台故障电机,解体检查,1台定子绕组三处绝缘击穿,1台四处绝缘击穿,均是点蚀损伤绝缘引起“爬电”,出现烧痕、裂缝、导电通道,且故障点均出现在电动机进风口端部且有向铁心方向移动趋势。对此,我们从电动机结构、运行环境、操作方式等方面分析原因,初步认定该电机系由于选型不合理,运行环境恶劣导致电化学击穿。运行环境恶劣引起电化学击穿是绝缘损坏的主要原因。空气中存在的酸、碱性腐蚀气体长期侵蚀绝缘材料表面,在空气湿度较大时,加速绝缘材料性能的恶化,有机绝缘材料在电、热、化学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很容易引起损伤最终导致击穿。 2.频繁启动 高压电机的频繁启动直接影响其使用寿命。这是因为启动时电动机要承受大电流的冲击,绕组要承受电动机和热应力的叠加作用。由于绕组绝缘材料与铜导体膨胀系数不同,在启动时绝缘材料与导体之间形成很大的煎切应力,导体与绝缘材料之间的固定将被破坏,绝缘将分层或撕裂以至发生绝缘击穿。 鼠笼式异步电动机在频繁启动时,还容易造成鼠笼断条,尤其是负载启动电动机,故障概率更高。 3.嵌线缺陷 嵌线时绑扎端部造成端部绝缘压陷损伤,是引起高压电动机绕组损伤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凡被端环接触到的部位,表面绝缘都不同程度地挤压出凹陷的沟痕,至使一部分软化的绝缘材料被挤压到绑扎接触面的边缘,整体固化后,此部分绝缘显著减薄,绝缘强度降低。 4.端部手包绝缘质量不良 端部手包绝缘质量不良造成端部相间或相对地短路的实例非常多。手包绝缘包层不紧,内部有间隙,在环境湿度高时,绕组的绝缘性能明显下降直至绝缘材料表面结露,此时绝缘表面易于引起沿面放电。其放电机理是在绝缘表面首先生成水膜,在电场的作用下,水膜被电离并使离子沿表面移动、汇集,造成电场的不均匀分布,同时降低了表面的放电电压。这种沿表面放电实际上是一种气体介质放电现象,其电压比单一气体或固体中存在的击穿电压低得多,有时延面“爬电”距离可达数十厘米。沿面放电可能导致高电位之间贯穿性的击穿闪络,即相间短路事故。某厂变换工段室外安装的两台Y560-10、500kw电机,在暴风雨天因电机进水保护动作相继跳闸。解体检查,发现电机由风道进水造成端部相间绝缘多处击穿,“爬电”距离长达60cm。 高压电机绕组绝缘材料在电气、机械、温度、环境等因素综合作用下,均实时老化。采用相应试验方法,分析判断绝缘劣化程度,实施及时必要的绝缘处理,即可延长设备寿命,保障化工生产的连续性。

网友A:
不错很有用处

网友B:
很不错的分析资料。看来楼主对高压电机比较熟悉了。

网友C:
很好。有用。对我帮助很大

网友D:
。由于高压电动机的保护很多,要是勤于检修的话就很难烧的,除了绝缘老化。对于老电机的加强绝缘问题是个大问题,是保证正常运行的根本

网友E:
不错啊,好好要学了呀?呵呵

网友F:
精辟!所提内容在工作中遇到过.手工绝缘处理往往不好,极易造成爬弧。谢谢搂主。

网友G:
 请问一下大家

怎么样判断普通的三相异步电机是由于缺相烧电机还是轴承发热烧的电机

谢谢指点

网友H(2009-02-14):
缺相一段时间,电压高、低,绝缘老化都会烧电机。轴承热是机械故障,只要注意监测是不会烧电机的。

网友H:
楼主说的Y560-10的电机是不是防护等级没达到。

网友I:
缺相烧电机,有一部分绕组未完全烧,轴承发热烧电机,则绕组全部烧。

网友J(2009-09-02):
很好!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