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量的采集及地址问题

楼主(2008-12-21):
初次使用感觉不是很熟。西门子是AIW、PIW,也可以直接使用。不知道科威PLC的模拟量地址怎么定义,和使用的?

恳请高手指教!

楼主:
CPU DI*8+DO*8,挂模拟量模块 AI*2+AO*2

模拟量我怎么取

网友A:
要看编程手册和模块手册的啊,有可能不一样的

网友B:
你在科威网站上,下载一个编程手册,很清楚的

网友C:
模拟量输出地址 D5016 D5017依次往后排,模拟量输出D5048---依次往后排

网友D:
看看编程手册吧。。。。。。。。。。。。。。。。。

网友E(2009-01-23):
很简单的,我用了一些,具体使用方法为:

LP系列主机接入模拟量辅助单元地址是自动顺序逻辑分配的。扩展模拟量输出控制字从D5048(DA值0-4000)开始分配,扩展模拟量输入值(AD值)从D5000开始分配,扩展模拟量输入转换值(AD转换值)从D5016开始,扩展模拟量输入分度号从D5032开始分配。
比如:主机顺序接入ACS-1AD/1DA、ACS-1TC/1DA、ACS-2AD/2DA、ACS-2TC/2DA。那么这些辅助单元对应的资源地址分配如下:

辅助单元接入顺序 辅助单元类型 辅助单元对应的AD值地址 辅助单元对应的AD转换值地址 辅助单元对应的DA值地址 辅助单元对应的AD分度号地址
1 ACS-1AD/1DA D5000 D5016 D5048 D5032
2 ACS-1TC/1DA D5001 D5017 D5049 D5033
3 ACS-2AD/2DA D5002、D5003 D5018、D5019 D5050、D5051 D5034、D5035
4 ACS-2TC/2DA D5004、D5005 D5020、D5021 D5052、D5053 D5036、D5037
辅助单元对应的AD值地址(D5000~D5011)中存放输入对应的AD值。辅助单元对应的AD转换值地址(D5016~D5027)中存放输入对应的温度(热电偶输入和PT100输入)或输入对应的标准化0-4000值(标准信号,对应0~10V或0~20mA)。辅助单元对应的AD分度号地址(D5032~D5043)中存放对应输入信号的分度号:
0:表示接入的是K分度热电偶
1:表示接入的是E分度热电偶
2:表示接入的是S分度热电偶
4:表示接入的是PT100热电阻
用户使用辅助单元时,只需在梯形图中给该通道对应的AD分度号地址赋接入的传感器对应的分度号值,即可在该通道对应的AD转换值地址中得到该通道对应的温度。注意:辅助单元ACS-2TC/2DA的2路热电偶信号输入在同一时间内必须接相同的分度号(即2路同为K分度或E分度或S分度,不能1路为K分度,1路为E或S分度)。考虑现场干扰,当两路输入只用一路时,建议将另一路输入端子用导线短接。
辅助单元对应的DA值地址(D5048~D5059)为模拟量输出控制字,为0-4000,对应0~10V或0~20mA,改变DA值的大小,可得到相应的模拟量输出 。

网友E:
简单说就是模拟量输入地址 D5016 D5017依次往后排,直接读取

模拟量输出D5048-D5049--依次往后排 ,直接给值.拿万用表一测量,马上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