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W的小电机能用三角形接法吗

楼主(2008-12-21):
我有个250W的小电机,标牌上是星型接法,能改成三角形接法吗,谢了

网友A:
不行,除非你把电压降下来1.73倍,380V变为220V

楼主:
谢谢了,看来我得换个电机了

楼主:
还有个办法,用变频器给电机供电,将电机改为三角形,只要三相电压不超过220V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A:
为什么要改三角接.?应该是的,没这样做过.增加了复杂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行,除非你把电压降下来1.73倍,380V变为220V

同意

网友C:
如果选用变频器,按照50赫兹对应380V,0赫兹对应0V,那么频率只能调节到28.9HZ,这还是按照线性v/f特性选择的。主要还是要保证能满足生产要求才可以,而且不能过电流

网友D:
改变频率,能改变电压吗?

网友E:
改成三角形接法时,三相绕组电压是三相220V。

网友F:
直接换一台新不好吗,省时省力,旧的留着后用

网友G:
改成三角形接法时,三相绕组电压是三相220V

网友H:
改变星角与功率没关系,这个与电压有关。你说的是不行的,如果你有三相220v的也可行

网友I:
为什么要改成三角形接法,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J:
规律:电压380V就Y接法,220V就角接法呗

网友K:
除非你把电压降下来1.73倍,380V变为220V

网友L:
你怎么改?这种小电机有6个抽头吗?

网友M:
可以用输入3P 380V或2P 220V,输出3P 220V变频器绝对没有问题。

网友N:
不明白为啥要这样,难道你只有三相220电源?

网友O:
250W电机改   角接?

用个单相220伏的变频器,绝对没有问题!

有需要的话,和我联系,13970808687龚

网友P:
搞得太复杂了

xiao

网友P:
搞得太复杂了

小电机,直接更换了就行了

网友Q:
不改变电压的情况下,星性接法的的电机能否改称三角形,三角形性接法的的电机能否改称星性。如果该了的话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R:
你为什么要改变电机的接线方式呢?

你那里是什么电源?

网友S:
电源符合  干吗要改呀   实在不明白

网友T:
同意

杨小伟
积分:574
帖子:556注册时间:2008-8-1 20:40:29 1楼 回复时间:2008-12-21 12:03:54

不行,除非你把电压降下来1.73倍,380V变为220V

标牌上是星型接法,能改成三角形接法

但是

1.加个自耦变压器降压

2.串电抗分压

请多指教

网友U:
星改成三角形,功率扩大到原来的3倍,远远超过了它的额定功率,这是不允许的.

我见到的小电机 星形的多.

网友V:
小电机通常都是星接的,你要是改得话很麻烦的,因为绕组都用绝缘漆浇过烘干,很硬的,想拆个接头都难。接头还不好找。找着了线头还要注意正反。。。。。。麻烦事一大堆。。。。。

网友W(2009-01-21):
有意思吗?看不懂。。。。。。。。。。。。

网友X:
引用 网友L:
关于你怎么改?这种小电机有6个抽头吗?

不错,令人怀疑!

网友Y:
我估计他只是想开个玩笑罢了 大家不要太认真 如果真是非用不可 就是定制一个他也早干了

网友Z:
引用 网友A:

不行,除非你把电压降下来1.73倍,380V变为220V

加一个电容,改成单相220V用,这么小的电机问题不大的!

网友AA:
电机的功率与星角接法没关系,铭牌上已经写出星接,再接成角接,不烧电机才怪。

网友AB:
你应该按铭牌的接法你要改变你用变频器220V的

网友B:
不可以,电机会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