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制动电阻是什么电阻?

楼主(2008-12-21):
请问伺服电机的制动电阻现在用的是什么电阻?
需要具备哪些要求?

经常有见到伺服电机烧掉制动电阻的。
昨天有见到用于军工领域,采用导电复合材料做的能承受大电流的无容无感电阻,因此设想能否用于伺服电机的制动电阻?

网友A:
制动电阻通常为铝制外壳的绕线式无感水泥电阻,具有阻值低,功率大的特点。

楼主所提的军工用电阻看起来特性好像刻意满足制动电阻的用途,关键是成本如何

楼主:
成本主要是技术含量的问题,原材料和生产成本都没有多少。

铝外壳是为了散热么?
我说的电阻当时是为一个军工项目研制的,就是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电阻才研制该种电阻的。

楼上的知道制动电阻需要多大的阻值,需要通过多大的电流么?

网友A:
铝制外壳一方面是容器,一方面也便于散热。

选型关键在于阻值和耗散功率,流过电流的能力由前两者决定,但对以具体的伺服驱动器而言,则取决于泄放回路的功率管容量,具体选型参考值不妨参考Lenze的9400或Rexroth的IndraDync伺服选型手册

网友B:
不同的电机阻值不同吧。

楼主:
以现在应用的电阻为例,直径10mm,长度100mm,重量10-20g。
电阻阻值从零点几欧到上百欧可以调整,阻值准确度0.1欧姆,阻值不随温度变化,可长期通过电流5-10A。

通过和现有厂家的伺服制动电阻比较,发现还是很有优势的。
希望波恩等涉及底层研发的高手提点意见。

楼主:
如果需要更大功率,可以采用多根电阻并联的方式,也可以增加长度和直径。

网友C:
“竹石”介绍的这种功率电阻特性非常好!

用作伺服驱动的制动电阻不仅需要大电流和温度稳定性,而且往往工作于瞬间高功率状态,常态功耗往往并不高,按照Lenze和Rexroth的制动电阻选型看,瞬态功率通常在额定功率的几十倍以上。

不知“竹石”推荐的这种电阻的耐瞬态功率冲击的能力如何?

楼主:
这个东西是用于军方大功率场合的,具体是什么不能在这里讲,要的就是瞬态功率冲击能力。
波恩如果觉得这个东西好,我们可以做个试验。

电这方面,是我的业余爱好,我是学材料的。只是我们材料制备的时候需要自动化控制,我才学了一点皮毛。
知道波恩在做底层的开发,我们能否合作一下。你提个电阻的技术指标,我做出来给你,你去测试。
说不定这是一个好的项目。

还有,我们还可以做负温度系数的热敏电阻,同样具有上述电阻的其它特性。

网友D:
你说的是军工秘密吗?

楼主:
这种配套基础技术,是可以用来改变用途以后民用的。

网友C:
中国缺的就是类似的基础技术,及其技术的推广很应用,很愿意有机会试用或合作。

楼主:
Email:bamstone@tom.com
希望能与波恩大侠合作。

网友E:
也是么想啊。电阻这种东西平时忽略得比较厉害。我们一般用鹰峰的,铝电阻、瓷管电阻都可以。你有别家推荐么?

上海还有龙造等几家生产这个,还没用过。

网友F:
以老雅的观点看来鹰峰应该还算是一个不错的配件厂商喽?!

网友G(2009-04-28):
以前没考虑过制动电阻的材料,学习了。

以前制动电阻都是选择和伺服同一厂家的。

现在看来,伺服的制动电阻可以配不同厂家的了?

网友H:
制动电阻多为铝合金电阻和波纹电阻。

我也多采用鹰峰的。

网友I:
制动电阻瞬间要能承受10倍的冲击电流,电阻体发热处处要尽量均匀,楼主的电阻是否要强制风冷吗?

网友C:
我打算请楼主帮我们定制一种特殊材料的功率电阻。

网友I:
PTC吗?据说有德国人用于制动电阻,国内也有陶瓷器件厂商涉足。

网友C:
“电阻体发热处处要尽量均匀”———没错!

“制动电阻瞬间要能承受10倍的冲击电流”———实质上需承受的是瞬态功耗。

网友C(2009-06-05):
竹石君,刚给您发了email,能否(通过email)告诉我您的其它联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