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

楼主(2008-12-21):
请高手指教我现在是一个电工学徒~~~~我想请大家教下怎么知道多大的电机要用多大的线呢???比如90KW的异步电机要用50MM平方的是怎么算出的??????/

网友A:
你是绕电机线圈啊,还是选择电机电源线啊,根据载流量选择,90KW的电机额定电流为180A左右,而50MM平方的电缆载流量只为160A左右,我感觉你应该选择75MM平方的动力电缆

网友B:
电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然后再看电缆线的载流量。只要电缆线的载流量较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就可以了。注意不是略大于。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去参照电机和电缆的相关参数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