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保养

楼主(2008-12-21):
请问2极30KW以上的电机什么品牌的轴承耐用啊,电机工作环境一般,温度不是太高,你们都多长时间保养一次电机,用什么润滑油,我们一般一年保养一次电机,都用的是加德士润滑脂,谢谢了

网友A(2009-03-09):
    我们  以前用的都是是日本进口的 `!~!轴承~~~  双滚珠的`

网友B:
三大轴承品牌   哈洛瓦

网友C:
电动机轴承加油的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比如说要给一台95千瓦的立时电动机加油,必须将电动机吊下,然后进行解体,最后才能加油,费那么大的力气就加那么一点油,真是的。如果用加油枪往电动机的加油孔内注油怎么也加不进去,油都挤到外边去了!真是难题,朋友们有什么高招交流一下

网友D:
呵呵呵呵呵,你们单位和我们单位差不多的一年保养一次,但我们不是到时间就换的,我们是多多巡视,听到异常的声音才保养电机的

网友E:
我们单位差不多的一年保养一次,

网友F:
我们一般用哈轴或瓦轴,D级轴承(现在好象叫P5),润滑脂用理基三号(壳牌),每年检修保养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