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P11维修

楼主(2008-12-21):
-一台富士变频器,整流模块炸了,换后 通电试机,开关电源也炸了,AN8026和开关管都坏了,充电电阻也烧了,现在都换后通电 主接触器都不工作了,380V电压正常,无直流电压.大家帮帮我啊,我是个新手.在这里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IGBT估计也有完蛋了的,,整流模块炸了,就换个,,你也太草率了,炸了几次的机器不好弄了,,把驱动弄好,才能试机器

网友B:
到这个地步了。。。代价就大了。。。。

网友C:
对炸过模块的变频器,不要贸然换上就送电,要将模块拆下,先给板子送电,修好板子后再逐步上模块试机

网友D:
新手?早不问,现在问只能是为下次借经验了呀。。。。

网友E:
如果在保修期就直接找售后吧

不要贸然维修

网友F(2011-01-06):
散热器高温报警,不能复位,请问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