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E740变频器如何设定为自由停止

楼主(2008-12-21):
请教三菱E740

变频器怎么设定为自由停机

网友A:
看资料,上面有的,用端子来给,QQ39273391

网友B:
    用端子来给?

  把pr 250   这个参数好好看看,直接设置就可以了~

  1、设置 5秒、10秒都行, 当变频器启动信号 OFF 时,过了这个设定的时间,以自由方式停止。

  2、或者把它设置成1000 试试。

楼主(2010-09-11):
E740-1.5KW。带刹车电机。频繁正反转,频率在4次/分正反转。使用1小时后出现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