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拖二变频器控制要分别测量两台电机的电流

楼主(2008-12-21):
通常设计,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动机,在变频器的下口会分别安装两个热继电器分别对两台电机进行保护,那么热继电器的保护整定值根据什么规律进行调整呢?如果想在上位机上分别监视两台电机的电流,在变频器出口直接安装两台电流互感器,那么得到的是变频电流?这样安装合乎要求吗?

网友A(2009-01-23):
哪位高手给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B:
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电动机,可以运行,但需要分别进行保护。

如果在上位机上分别监视两台电机的电流,可能有较大的难度。虽然可以用通讯的方式将变频电流反馈回去,但电流是两台电机的电流,无法分解。

除非另装一套通讯系统。

网友C:
两台不同时运行时,可以将变频电流反馈回去。两台不同时运行时,在变频器出口直接安装两台电流互感器测量的电流与实际电流有误差,尤其是低频运行时。

网友C:
两台不同时运行时,可以将变频电流反馈回去。两台同时运行时,在变频器出口直接安装两台电流互感器测量的电流与实际电流有误差,尤其是低频运行时。

网友D:
一台可以拖动两台电机,分接两个热保护,可以在热继电器下端接互感器,实际采集时,还是不准确

网友E:
变频器输出电流用一般测量方式都不准确

网友A(2009-03-22):
那么在变频器输出的电流是怎么检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