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毅人机双语问题

楼主(2008-12-21):
怎么设置可以不用重新下载而选择开机语种。就是更改开机语言不重新下载

这样吧。我的意思是说,当我需要开机就是中文时,可以通过拨码来选择。当我需要开机就是英文时可以用拨码来选择。而不用在设置里选择开机默认语言。就不需要现在选择开机语言是英文时而我需要修改成开机就是中文时不用重新下载。不是说开机后再按按钮的。明白了没?西西

网友A:
你说的不清楚,不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画面语言是可以用多语言的,比如用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要先在画面上编辑好两种语言,再用“功能键”来切换就可以了。

网友B:
你说的不清楚

楼主:
这样吧。我的意思是说,当我需要开机就是中文时,可以通过拨码来选择。当我需要开机就是英文时可以用拨码来选择。而不用在设置里选择开机默认语言。就不需要现在选择开机语言是英文时而我需要修改成开机就是中文时不用重新下载。不是说开机后再按按钮的。明白了没?西西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哦。帮帮忙

楼主:
看来都没有人会。估计是不行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