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组态时访问CPU属性时出错

楼主(2008-12-21):
访问CPU属性时出现以下错误

0x73d52b4a指令引用的0x00000002内存.该内存不为"read"

点击确定后,HW窗口自动关掉了.请问怎解决.

网友A:
是离线的时候吗,估计是你的软件安装有问题吧

网友B:
这个问题太简单了,是你安装的软件有问题或是电脑上有病毒之类的东西。重新做一下系统,重装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