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工控和300的怎么也连不上

楼主(2008-12-21):
各位高手 我用的是5611卡 但是和PLC怎么也连不上  编程电缆也连不上   都设置了两三天  现在也不知道该设置哪里了,请大家会的话给我一个详细的连接和设置资料    谢谢 啦

网友A:
呵呵,很简单的东西,怎么说的那么玄乎啊,

软件装的正确吗,编程电缆是好的吗

网友B:
看看工控机的软件设定吧

网友C:
或许楼主的PG/PC接口没有正确设置

网友D:
我觉得楼上说的有可能,如果你要用CP5611卡的话,需要在PG/PC接口设置正确才可以。

网友E:
到今天还是没连上 换了一个卡还是没连上  急死了

网友E:
上面提示 (无法建立连接,连接伙伴未响应)

网友F:
1,2,3楼的加一起。我敢说肯定能解决问题!

我曾经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把软件从装一下就好了!!顺便说一下,最好不要用网上下载的软件,有时不好用,我也同样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G:
我是做西门子PLC的,有特价,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孔德荣(134 8503 1833 0510-80237803)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关于我是做西门子PLC的,有特价,如果需要可与我联系,孔德荣(134 8503 1833 0510-80237803)

推荐一个工控网站http://bbs.ctrlsk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