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变频器到35HZ以上有像那种接触器吸合不紧的声音,怎么回事?

楼主(2008-12-21):
频率越高越响```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网友A:
是不是电容容量不够,造成了电压降低,导致反复预充电。

网友B:
拆开接触器看看,里面有没有东西?

网友B:
查查

开关电源 有没有问题?

楼主:
不是接触器的问题,而是变频器的声音像接触器吸合不紧的声音,是一台11KW的变频器,带3个KW的电机,变频显示电流为8A,当断开3KW电机时,有时候会出现F0001,过电流报警``有时候不会,感觉还是变频器有问题,受潮了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C:
调节一下载波频率式一下,可能会有改善,但一般会电机的噪音

楼主(2009-03-01):
换了个变频器,问题解决`

网友D:
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LZ拆了发现什么问题没

网友E:
看看电流!如增大变频器有响声是对的,尤其是在过载时响声非常大!

网友F:
特价销售ABB变频器

02134503496 13917052296

网友G(2009-04-15):
那个3台3KW的电机是同时开,同时停吗?还是变频器输出侧另装接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