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400 输入0到5V时,频率显示问题

楼主(2008-12-21):
本人新手一个,请问各位大侠一个ABB 400 输入0到5V时,频率显示问题?

当输入1.9V时,频率显示为38Hz,当输入2V时,频率显示为40Hz,其它的情况也是这样,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改一下增益值  把增益值加大

网友B:
输入0到5V是对应的变频器0-50HZ吗。

看一看变频器的最高输出频率是多少HZ?如果设定的是100HZ的话。当输入2V时,频率显示就为40Hz。

网友C:
看看模拟量与频率的对应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