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述三相异步电机电压降低后,起动转矩、最大转矩、临界转差率、同步转速的变化情况

楼主(2008-12-21):
三相异步电机电压降低后,起动转矩、最大转矩、临界转差率、同步转速的变化情况

网友A:
在电机的额定电压±10%以内,起动转矩、最大转矩、临界转差率、同步转速无变化,因为转数未变化。

网友B:
楼主问的问题很专业了,如果改用变频器后,起动转矩、最大转矩、临界转差率、同步转速都会有变化

网友C:
请问电机用变频器调速时:一般情况下,速度降低时转矩就会升高,但在什么范围时转矩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