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

楼主(2008-12-21):
台达触摸屏与西门子S7-300 CPU314通讯不知什么原因,通不上?通讯频率字长,COM口,同位都改过。。。

网友A:
换跟连接线看看有用吗?

楼主:
连线台达触摸屏1-4脚对西门子PLC   8 脚,台达触摸屏2-3脚对西门子PLC  3 脚,台达触摸屏5脚对西门子PLC   5 脚,反复检查多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