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冷柜压缩机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我们公司一台冷柜,压缩机是三相电,这几天热继电器老是跳,最后量了下三相电流,两相是2.9A ,另一相是22A.,还可以正常运行,但用了一天后把漏电开关的一相烧坏了,请教一下各位大侠,是啥子原因啊,

网友A:
很有可能的是你的开关的线头松动,接触不好,

或者电机不好

网友B:
请问你用的三相电机是多大的呢?有了功率就好确定三相电流了,电流不平衡的原因就好找了。

楼主:
2.9A就是额定电流了,!!

网友C:
你所说的现象很可能是压缩机内部线圈局部短路所致

网友D:
两相是2.9A ,另一相是22A.,还可以正常运行。。

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