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表自传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大家来探讨一下电表在没有任何用电器时为什么会转(虽然很慢)?

网友A:
还是有用电的地方a .

网友B:
应该是有用电的地方,也许表内的某些原件用电。

网友C:
表太灵敏了,也许表内的某些原件用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漏电。。。。。。。。。。。。。。

网友F:
1、线路漏电

2、电表坏

3、电表倾斜,并且有带微负载

4、附近有磁场也可能

网友F:
反正出线端有负载,

网友G:
电表本身就耗电。电表出厂调试时一般都是偏大,偏小了电力部门不给用,算不合格。所以不加负载转也正常。以前电表可以调到用电小反转,好像现在有阻逆,不行了。不过这只能是用着玩。不能拿来用呀。偷电可是犯法的。

网友H:
现在的电度表就是有指示灯亮它也走它不同于机械表啊

网友I:
是机械表还是电子表?

哎,现在这块都是电力垄断的,表会准么?

网友J(2009-01-31):
1、表有问题;

2、线路有漏电;

3、EMC兼容不好;

4、如果是较早的老式电表,可能其安装不规范

网友K:
引用 网友L:
1、线路漏电

2、电表坏

3、电表倾斜,并且有带微负载

4、附近有磁场也可能

网友M:
表本身质量有问题,,,,,,,,,,,,,,,,,

网友N:
如果不漏电,那是电表内潜动装置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