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侍服故障E-60

楼主(2008-12-21):
我的侍服故障提示E60是为什么呀?型号是OMRON R88D   400W的!在线等候!

楼主:
损坏的原因是我接制动器时不小心将输出点短路所至!如果可以消除故障显示我不用制动器也行,我可以用PLC进行控制!

网友A:
故障显示不能消除吗?具体的故障现象是什么啊?

你用输入报警复位信号或是参数单元进行报警复位,看看故障显示能不能消除。

网友B:
看看手册 故障代码的意思。

楼主:
无法报警复位,操作手册上说CPU故障,更换CPU!大件事啦!

网友A:
你用的驱动器的具体型号是什么的啊。G系列手册上找不到E-60 的故障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