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利普

楼主(2008-12-21):
   我是在梳棉机是用的变频器   一个朋友向我推荐海利普的变频器   不知道它的性能怎么样    想请教一下   多谢各位啦

网友A:
一般!不敢恭维!!!!!!!!!!!!!!!!111

网友B:
海利普的变频器 不错的

网友C:
虽然是呆富撕技术但是比国内的品牌只能是中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海利普确实一般,质量这块,最近应该有很大的改进,自从丹佛斯收购以后差稳定点,以前就不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