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模拟量输入模块相关故障

楼主(2008-12-21):
          我公司为轧钢厂,现有一套300系统,其中模拟量模块为331-7KF02-0AB0,其作用是检测地下油库里各种液压系统的压力的,该模块上带有8个压力检测元件输入, 编号为PIW590---PIW604,前些天一个压力检测元件坏了,导致在PLC上用变量表监控八个通道显示数值都为32768,把其中的坏的PIW592线拆除了,其余全部又回复显示, 当时没有判断是那里的原因,后把PIW594(当时是好的,能显示数值)的线接到PIW592上,结果还是显示32768,重新把PIW594复原后,发现症状同PIW592一样,导致变量表中其余的也变成32768了,只好也把PIW594拆除,这样剩下的6个才能显示数据。

请教高手,

1:如果模拟量331中,其中一个通道坏了,会不会导致所有的通道都不通??

2:如果模拟量331中,其中一个通道坏了,把好的检测元件接上后会不会把检测元件烧了??

3:针对该现象现在应该怎么处理??现在压力无法监控,严重影响正常轧钢。

网友A:
这要看你的通道有没和其他通道连锁

网友B:
一般情况其中一个通道坏了不会影响到别的通道..一张8通道卡片.分为4组..如果是电流大烧坏的,那就可能烧坏这一组..这与接线方式也有关系..

网友C:
1.从模块的本身出发,通道是独立的,也就是没有必然的联系的

2.331的通道,你可以测试一下的,

3.我觉得,你要做的有三件事情:1.确认你的8个压力信号的类型,也就是电流,电压,2线制,还是4线制等

                                                           2.确定量程卡位置(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你一开始是好的,重要的是要确认完了,你要查看接线,是如何接的,

                                                            3.就是连上PLC,找到这8个点的处理程序,看看有没有必然的关系

显示32768表明是信号有问题的,

网友D:
我想你用的压力变送器应该是两线制的,你可以先用万用表打一下坏的那个通道,看是否有24VDC,我想可能是电压太高把好的变送器也烧坏了。

楼主:
什么是2线制,4线制??

网友E:
这种现象我遇见过,像你所说的那样,通道坏了不接东西没事,接了以后就全部32768了,这个问题就需要更换一个模板才可以。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有接地造成的。不会烧了整个模板

网友F:
同意楼上的

网友G:
解释一下,2线和4线和这个问题的关系,guafa58好吗?

网友H:
呵呵;另接一个DC10V以内的信号看一下转换的值是不是对的;

网友I:
2线制是4-20MA,四线制是电压信号,如0-10V,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J:
大家好,我是专业销售西门子PLC的,S7-200.300.400有特价,有需要请与我联系 孔德荣13485031833   0510-80237803

网友K:
2线制就是传感器的电源是由外部供给的,从这个传感器送出的只是一个标准信号4-20mA等;这一种

信号要做好接地工作, 以防干扰.

而4线制的则是利用模块本身的电源来供给传感器,传感器的输出信号的稳定性好.

网友K:
2线制的和4线制的分不清,就特容易烧东西. 不过烧坏一个通道,其它的应该没事.

网友L:
引用 网友E:
这种现象我遇见过,像你所说的那样,通道坏了不接东西没事,接了以后就全部32768了,这个问题就需要更换一个模板才可以。这个原因主要是因为有接地造成的。不会烧了整个模板

学习!

网友M:
12楼的2线制与4线制的概念搞反吧.2线制应该是模块向传感器供电同时返回4-20mA,而4线制则由外部向传感器供电.

楼主:
今天公司停产检修,我把331的模块换了以后,重新接线,发现故障排除了,说明应该是331模块的通道坏了,另外:2线制应该是外部向传感器提供一个+24电源。传感器只进入一根线到331模块。

网友N:
“2线制应该是模块向传感器供电同时返回4-20mA,而4线制则由外部向传感器供电.”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