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为PLC交流QQ群19420252

楼主(2008-12-21):
海为PLC交流QQ群19420252

网友A(2011-09-29):
海为plc与三菱西门子plc通信怎么做?

网友B:
海为PLC是采用标准modbus协议,使用modbus协议即可

网友C(2011-11-24):
上面的这个海为PLC群号是不是错了啊,怎么是个 新邵三中146班的 群啊

网友D:
这次公司设备改造采用海为PLC型号HW-S32ZS024R,触摸屏采用信捷TP760-T。在做累计设备运行时间(分钟)时,要用到32位(DWORD最大值2147483647)显示,
但显示结果看不懂,改用C79每秒计数结果还是一样。用16位(WORD最大值32767)显示OK没问题。同样的屏用在S7-200和S7-300上都没问题。希望海为工程师做次实验或者解答一下解决方法,谢谢

网友B:
信捷触摸屏使用modbus协议访问海为plc,不知道你触摸屏读取的是什么地址,你可以与我们技术支持QQ(1014911034)联系

网友D:
C79使用modbus地址3X16463(4X也试过)用16位显示没问题。modbus地址没问题,因为这个设备已在使用中。

网友B:
C79是32位计数器,你要以长整数读取,如果还有什么问题你可以与我们技术支持QQ(1014911034)联系

网友D:
对不起没有QQ。触摸屏中数据类型有WORD和DWORD,选择WORD显示没问题,选择DWORD显示不准确。长整数指的是不是DWORD。

网友B:
我们没有信捷触摸屏,我用HMI触摸屏软件以modbus协议做一个简单读取C79计数器当前值CCV79数值的例子,你看看下面截图,如果你还有问题可以电话联系0592-2230312-809

1、触摸屏通讯口定义:

2、显示元件定义:以双字读取16463地址(CCV79的modbus地址)
3、触摸屏在线监控结果
4、plc编程软件在线监控

网友B:
另外注意一下几点

1、海为plc的寄存器都是有符号数,无论16位还是32位

2、海为modbus地址是以0起始,你问一下信捷触摸屏是否也是这样,如果触摸屏是以1起始那么CCV79的modbus地址就是要加1,即16463+1=16464

网友D:
谢谢海为工程师的回答,问题已解决,通讯协议之前选择Modbus RTU显示16位没问题,32位不行。后改用Modbus ASCII显示32位数据OK!

网友E(2012-01-30):
有没有msn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