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嘴

楼主(2008-12-21):
请教高手了,仪表上用的喷嘴和孔板是不是同一个东西

网友A:
不是。

在测量系统里的功能都是检测流量用。

网友B:
外观形状都不一样的.但都是根据差压原理检测流量的

楼主:
孔板我晓和是什么样子的,但喷嘴是什么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