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控制调节仪和移相触发器对300KW的电加热进行控制,可控硅并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12-21):
温度控制调节仪和移相触发器对300KW的电加热进行控制,可控硅并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
温度控制调节仪PXR6,移相触发器AIJDK6

楼主:
三相输入,如何解读?加热器为星形接法,

楼主:
金立石 XMP 系列智能三相可控硅移相/周波过零触发器
产品简介:
XMP 系列智能三相可控硅移相/周波过零触发器

详细介绍:
产品摘要:
XMP是采用了单片机技术的智能化三相可控硅移相/周波过零触发器,通用性较以往模拟产品更好。通过仪表内部拨码开关,可选择电压或电流输入;可选择移相触发或周波过零触发方式;可选择三相负载结构;可选择单相或三相输出。
对于星型三相四线制结构负载系统,XMP触发的功率元件可以是双向可控硅或单硅反并联模块;对于星型三相三线制结构负载系统和三角型三相三线制结构负载系统,XMP触发的功率元件只能是单向可控硅+二极管模块。

输出方式
XMP具有3路触发输出,也可只用其中1路或2路,允许任意连接其中的一路或两路触发输出

输入方式
0-20mA (0-5V) / 4-20mA (1-5V) 信号兼容输入。

同步功能
自同步功能,无需外接同步电源。

缺相报警
自动检测加热丝断路或可控硅击穿功能,并可将报警信号用继电器输出。

运行指示

缺相指示
XMP有两个LED指示灯。RUN闪动表示检测到正常的动力电源信号,并已经开始输出触发信号

ALM亮表示缺相或某路可控硅击穿。

工作电源
内含开关电源,可直接用 220VAC电源供电。

网友A(2009-07-12):
请寄相关资料   www.kesaijixie.cn  金国正

网友B(2010-02-20):
作用取决于你的控制仪表,有的仪表在三相三线控制电路中,只能控制半个周期,另外半个周期是通过二极管直接输出,实际上是半波控制。真正理想的三相控制仪表,每相是采用两个反并联的单向可控硅或直接用双向可控硅控制,不需要在可控硅上并联二极管的。也许是保护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