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运行时输出端允许电机进行星形到角接的切换吗?对变频器有危害么?

楼主(2008-12-21):
rt!!!!!!!!!!!!1111

网友A:
做起比较麻烦,要切换的

楼主:
切换会对变频器带来冲击吗?能承受吗?

网友B:
切换会对变频器带来冲击,除非你采用容量非常大(至少3-4倍)的变频器。

网友C:
最好是不要这么来做的哦!

网友D:
最好不要这样做,如果是设备改造,非要保留原有星三角启动线路的话,你可以让星三角转换结束之后再让变频运行,这样既可以保留原有电路,还用到了变频运行。

楼主:
我现在做一个空压机的变频改造,空压机在星型启动时是卸载状态,转成三角后是加载状态,不知星三角转换结束后再启动变频器转矩是否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