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遥控改造

楼主(2008-12-21):
随着工业自动化的不断发展,自动化新品层出不穷,我这里给大家介绍的行车遥控改造的基本原理.其实行车遥控改造技术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传统的行车(起重机或者称天车)控制一般有拖线控制凸轮控制和主令控制,最简单的就是拖线控制.
1:拖线控制的改造 现在工厂里面小吨位的行车大部分都采用拖线控制,其实从安全角度上来说,拖线控制很不安全,如果工作场地的堆料机床和工件都会是安全的隐患,采用遥控就能直接避免这些问题.拖线控制改造成遥控控制比较简单,一般拖线控制线缆连接的都是接触器,正常的这些接触器的线圈电压都为36V交流,这样就给遥控改造提供了直接性,在行车吊钩拖线输出的地方直接安装好遥控器,然后选配好遥控器的电源,对接好COM(公用线)和相应的动作线,调试一下动作是否正确就大功告成了,当然这里面也有十分重要的注意点:上升限位一定要串联进去,否则危险性是非常之大的!
2:凸轮控制的改造 凸轮控制改造起来也比较简单,但是工程量和技术含量比拖线控制的难度要大很多倍,凸轮控制的改造主要就是凸轮控制驾驶室的改造,凸轮控制器一般有五个档位,改造凸轮控制其实不是去改造凸轮,也就是相应的把遥控控制箱设计和凸轮控制器的一样的原理,.特别注意的遥控箱里面设计五档速度就是凸轮控制的五档速度含义,其实凸轮控制器工作的时候,第一档工作其实电阻触点是不闭合的,第二档工作的时候才有第一档电阻触点闭合,第5档电阻触点闭合是第四档电阻和第五档电阻同时闭合,也就是马达的扭矩达到突然的加速,达到最大.如果搞懂了这些改造成遥控的时候遥控箱里面也必须也是这种原理.如果这些对符合了,那么就把遥控箱里面的相应的接触器主触点回路和凸轮控制的主触点回路并联,遥控箱里面电阻接触器的主触点回路和电阻箱里面的电阻回路并联就OK了,当然这么多线路千万不要有一个根出错,出错的结果误动作,加速失灵,过流非常勤快的工作导致断路,主电路短路的可能都是非常平凡的,还是那句老话,最后别忘记了把限位都给串联起来,如果不串联限位,将来定要发生重大安全问题.如果想要把凸轮改造的更安全一点,那就是附加逻辑电路的问题了,这里也有好几种方法,也是行业的机密,恕我不能卖了!
3:主令的改造 主令的改造最难,当然原理也是和凸轮改造一样,方法的种类就更多了,有直接另外的控制箱改造和直接改造主令.加控制箱改造是要加入和主令控制箱差不多的控制箱,当然里面的控制回路也得和主令控制的功能差不多才行,结果是多了出了另外的控制箱以后还得进行主令改造,电阻千万也别接错哦.常有三档主令五档主令和六档主令,各地的主令控制器的控制方法也有好几种,所以主令改造的主要工作就是对照各地的设计图纸然后设计出来各种主令不同的控制遥控改造技术控制线路,果都要把这些都说一遍,没有好几万字都说不完了,况且这种改造全国没有多少公司有能力改造现成的主令(如果让行车厂代做新行车的主令遥控那倒容易得多),下面是一个最常用的五档主令改造的复杂电路图片

上面的主令改造本来可以用PLC来简化回路,但是一想如果用PLC来简化回来,这些继电器依然是一个都不能少,因为这些都是接触器型的继电器,触点通常的工作电压在交流220V的时候工作电流10A几乎是家常便饭,如果用小型继电器,工作起来是经常死定,因为工作电流太大经常误动作导致不工作是很正常的,这么一来电流太大,PLC加进去那是同样的浪费,而且增加了工作环节也减少了可靠性,果用大点电路的接触器来代替那还是用不上,接触器触点可以代替凸轮控制器但是最好别代替主令控制器.这里我就卖个关子,当然不可能提供图纸了.希望大家谅解.

本人才学疏浅,希望大家给予指正,在此对大伙表示十分感谢!

网友A:
还可以啊,图片是怎么搞上去的,学习学习.

楼主:
看来同行少啊,没有人回帖吗?郁闷中!

网友B:
我改3台了,都是司机室和遥控器两用的

网友C:
楼主,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你的控制回路的电流会达到10A,实在很难想象你是怎样一个线路

楼主:
大接触器吸合时的讯间电流,楼上的朋友可以大接触器的参数,因为主令控制的那些大接触器吸合时的迅间电流很大,很多都会超出10A.

楼主:
禹鼎遥控器接收机以前的固态继电器的最大额定电流是5A,现在220V工作电压的时候也可以达到10A.很多PLC也是一样,以前几乎都是2A,现在是5A.

网友D:
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我们厂的几台行车也打算改成遥控方式啊,不知工作可不可靠?

网友E:
我们也是做遥控改造的,算是同行吧,我在南京,有机会可以发邮件给我,guoxue9539@sohu.com

楼主:
可靠度非常高,我们在上海就这么承诺:用得好再付钱,如果用得不好,不用付钱,白送. 遥控器因为质量问题一年包换,控制箱里面元气件可以质保三年,都是多年的开发和生产实践才有这么成熟的产品配置.外地的上门服务有一点麻烦,但是相信产品出了公司也不需要多少上门服务,质量有保证.遥控柜的设计工作寿命为5年,使用国外品牌元气件的设计使用寿命为6年.

楼主:
另外行车(起重机)在遥控改造前必须得先检查一下相关的部件工作情况,比如:最重要的安全环节就是限位开关的工作情况,如果这些限位的工作状态不好,修也修不好的情况下建议不要改造遥控,因为遥控改造好以后,行车几乎都可以由不熟悉的操作工去驾驶,他们对于行车的熟悉程度非常低,如果限位不好很容易出现拉钩或者碰撞现象,这些现象十分危险.本人也见过一些上海的大公司行车改造项目交给一些不是技术很好的公司去改造,结果3年期间拉钩就出现了5次以上,主要就是因为接触器等元气件质量比较差,经常出现吸牢不放的现象,遥控改造过程中也没有串行车限位.结果事故累累,搞得现在他们15吨以上的行车根本都不敢改造,其实这些都是技术缺陷和投机取巧的问题,技术成熟是非常容易避免的.再说一个负责任的公司当价格竞争到一定的程度也不愿意去参与竞争了.因为那种竞争太危险了,直接可以导致双方的损失.

楼主:
麻烦别的行业的朋友不要在这里做广告,谢谢配合

网友F:
高起重机遥控改造 上面那位仁兄其实说的都差不多了  现在的电单 电双以及其他非标的起重机 都基本上有三种改造模式 楼主其实2、3种属于同一种形式。

 其实最复杂的就是抓斗遥控改造,有人会说 你用有副钩的遥控器不就行了  呵呵 抓斗改造的难点在于:

1  常规抓斗都采用的是继电器加接触器的模式 改起来很方便 你只要遥控器选用45度可双动的遥控器就可以了 但现阶段这种遥控器还没出世 包括HBC IKISSXI 以及其他国外产品 有人会问 我用常规的摇杆也可以啊 、 是可以 但你要明白现在常规抓斗的联动台不是联动摇杆就是单摇杆 ,你要考虑到用户的实用性和高效性。

2 好多复杂的抓斗都是沉抓形式的集成控制 ,小点的是LOGE 大点的是PLC 他的力矩追踪和变频器的复杂通讯是实现沉抓的关键。必须有一个面板把控制台上用到的各种控制元件都罗列到遥控器上 才不至于以前的电气设计报废 所以 大家有时间还是先考虑一下这些难度高点的 这也是以后你们改造的方向 说白了 你所说的这些    是个搞过起重机装配的电工都能搞

楼主:
回复12楼,我们以后的方向是遥控主机.其实越是实用的东西就越是简单.你上面提到的力矩追踪就说到反馈上去了,那么大的抓斗如果真是遥控起来还真是很危险的,因为遥控的视线是斜的,人在驾驶室里面的视线是直的,为什么场桥一直不敢使用遥控的原因就在这里了,遥控只是方便操作作为基础.如果在变频控制的大抓斗上面建议使用比例式遥控器,不过成本太高,实用的成本不高.12楼的朋友如果你对遥控主机比较了解,欢迎交流rykanlyz@163.com.

网友G:
  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网友E:
都是高手啊,想问一下遥控主机是什么概念

网友F:
对:rykanlyz 关于

回复12楼,我们以后的方向是遥控主机.其实越是实用的东西就越是简单.你上面提到的力矩追踪就说到反馈上去了,那么大的抓斗如果真是遥控起来还真是很危险的,因为遥控的视线是斜的,人在驾驶室里面的视线是直的,为什么场桥一直不敢使用遥控的原因就在这里了,遥控只是方便操作作为基础.如果在变频控制的大抓斗上面建议使用比例式遥控器,不过成本太高,实用的成本不高.12楼的朋友如果你对遥控主机比较了解,欢迎交流rykanlyz@163.com.

1 场桥随时要和中控联系自己的位置和该干的事情。一个场桥配一个中控话筒。

2 场桥要随时观察自己钓具的四个集装箱锁。

 3 要随时观察自己所操作机器的四周以及显示仪表。

4 要随时的搬运集装箱去集卡上要求视角要高要大要广。

5 还有场桥的作业时间是不分昼夜的有船就得运行,总不能半夜拿个遥控器在黑夜里挨冻作业

呵呵!!

内容的回复:你恰好忽略了一款遥控器 就是西班牙意凯希的 它的遥控器有个意外安全功能,就是操作人员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自己身体斜了,重心不稳现象,遥控器接收器就自锁了,起保护作用但不知到现在这个功能取消了没有。但你说场桥不用的原因我个人认为还不止那个原因,因为场桥包括岸桥的主令控制器后面都有一个小的编码器。他的作用我不说你也可能明白,遥控器实现不了,他只能把现有的信号以继电器开闭的形式或者其他形式发送出去,不关事水泥泵还是行车还是混凝土车都离不了这一点。控制液压阀还有就是控制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其实根本原理是一样的。信号发射接受。场桥不适用遥控器的原因很多:

楼主:
就说你的抓斗吧,你还做过别的吊具遥控?场桥和岸桥的吊具都是进口的.意凯希那种遥控器,我几年前就见过,有倾斜传感器的,如果你是做意凯希的遥控器,那就别怪我待机你,那种遥控器比HBC的都笨重,东西虽然是好,但是中国人用起来可能有点受不了.我曾经好几次要选用那种遥控器,结果念头都取消了,不好意思.还有我想问你知道主机遥控不?

楼主:
我对自己说不好听一点,我都准备想放弃行车遥控改造这个行业了, 这个行业在我们公司来说是一个淘汰行业.

楼主:
回复国韵同志,这个遥控主机不是我们两讨论的东西,有个人见识广博,我想请教他.我这个人喜欢做事,不喜欢夸夸其谈,喜欢大家的真实东西.谢谢你的关心,有时间大家多交流.

楼主:
给你修改一下:

1 场桥要地面人员的指挥,驾驶室里面要配话筒,起吊工作最重要的部分就是眼睛的视角;
2 场桥的吊具很贵,如果和遥控系统比较起来,遥控简直不是东西,一点都不值钱;
3 不需要随时观察自己所操作机器的四周以及显示仪表,熟练的操作工自身就能感觉到;

4 吊到集装箱卡车视角要从上而下,地面操作无法进行,所有地面遥控工作起来是非常危险不安全的;

5 场桥的操作频率和工作频率特别高,地面遥控适应的是作用特别方便的场所,如果在场桥上面要主机遥控,就把场桥里面控制变频器的PLC给扔掉了,这个场所上,主机遥控的价格就能和吊具能拼比一下,能给我们遥控改造工作者一点认可的价值和面子?
呵呵??原来我们的工作是这么的不值钱,总是跟着别人屁股后面跑?场桥改成遥控和你的大抓斗有一比?

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我过段时间把我这些给你补充的删除掉?

还有很多,欢迎大家补充.

网友H:
我们也是做遥控改造的,算是同行吧,我在杭州,有机会可以发邮件给我999csw@163.com

网友I:
不错,我公司也改了一台,但我感觉有点问题。有效距离太远,存在安全隐患。

网友E:
哥们,有两个办法可以试下,1,把接收器的接收天线下了试试,2如果你用阿波罗的,可以调节发射高频的信道宽窄,就是一个黄的的小旋钮,旋两圈试试

楼主(2009-02-09):
欢迎大伙继续发言.阿波罗遥控器的优点信号比较稳定.

网友J:
主要是精度一定要够!

楼主:
回复上楼,普通吊车精度没有很高的要求,如果是特殊场合需要精度,那就要用变频遥控改造了.普通吊车要求的是工作稳定可靠.使用寿命有保障.

楼主:
变频闭环遥控可以保证精度

网友K:
呵呵,几年前我就做过好几台这样的改造项目了

楼主(2009-04-09):
本公司承接这样的遥控改造项目不下数百台,几乎没有出现过技术问题,实用可靠.本来也非常希望和大伙交流可靠的技术,实用的性能是怎么来的.

网友L:
图片再清楚点就好了

网友M:
我们公司行车有一台20t的行车改为遥控后,主钩只能起吊15t,左右,超过15t主接触器就跳闸,但是用司机室控制,就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望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N:
我们改过很多....这3年内的禹鼎遥控器价格是便宜好多了,质量差多了, 常常客户电话来说摇控失灵(自动跑) 检查到最后居然是接收机内部的继电器触头粘连, 用起子用点力振动下接收机的外壳就好了, 已经遇到不下10台次了,  是不是内陆产后东西元件都差了好多? 同样的电路结构.以前从未出现.....   控制的执行元件是CJX2-2501/36V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另回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楼主:
回复31楼,不知道你那台15吨的行车主钩是怎么改造的?遥控改造部分的电阻是怎么改的?如果你用按键式遥控改造,那么你的电阻档也许放得太少,或许只有两档电阻,热继电器经常跳导致主接触器跳闸就很正常了,解决的方法就是把主钩过电流继电器换一个大点的过电流继电器就应该能够解决.如果你用摇杆遥控器改造的,检查一下,商家给你们改造的时候调速电阻是不是改得有点问题?如果您有具体的东西可以拿过来讨论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恢复31楼现在的禹鼎遥控器假货很多,如果你不认识假货,你就要吃亏了.看你说的,你用的很可能是假货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回复错了,回复32楼:现在的禹鼎遥控器假货很多,如果你不认识假货,你就要吃亏了.看你说的,你用的很可能是假货 !

网友N: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上面回复错了,回复32楼:现在的遥控器假货很多,如果你不认识假货,你就要吃亏了.看你说的,你用的很可能是假货 !

我用的都是南京禹鼎沙克电子公司的啊,他们是禹鼎大陆分公司,如果你象你说的话那到哪里买?

楼主:
回复文彬先生,南京禹鼎沙克电子公司只是禹鼎的一个经销商,不是禹鼎大陆的分公司.

禹鼎在大陆的分公司只有一家,这家分公司不叫禹鼎.

在大陆注册禹鼎这个名字的公司,包括上海禹鼎,南京禹鼎,大连禹鼎,天津禹鼎这些公司都是一些国内抢先注册的经销商,禹鼎并没有授权它们生产遥控器,如果它们这些公司说遥控器是他们生产的,那就是假货,禹鼎在大陆的销售业绩不错,所以现在禹鼎的假货很盛行,随便提醒一下!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不识别真假还喜欢还价,你就要小心了,这些公司中有一些公司还喜欢用旧充新,也有假货的行为,我好几次见过假货,一般假货的表面做的比较光滑,电路板贴片没有禹鼎的紧凑,也有些用真壳子去装假货,不是搞这行的一般比较难以识别(关于假货我就不细说了,自己小心).

网友O:
引用 网友D:
关于学到了不少的知识!我们厂的几台行车也打算改成遥控方式啊,不知工作可不可靠?

你好,我客户有一台16T的行车要改,是吊装铁水用的,可以合作吗/?可以加我QQ642879398我们具体谈一下.

网友O:
对:rykanlyz 关于

大接触器吸合时的讯间电流,楼上的朋友可以大接触器的参数,因为主令控制的那些大接触器吸合时的迅间电流很大,很多都会超出10A.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客户有一台16T的行车要改,是吊装铁水用的,可以合作吗/?可以加我QQ642879398我们具体谈一下.

楼主:
回复39楼,谢谢这位朋友,如果是上海江苏或者浙江的同行朋友看情况可以合作一下,其余地方的同行朋友那就抱歉了,但是如果是需要改造的本公司欢迎致电13774296315.

网友P(2009-05-18):
改造时的接收机放哪里了?

楼主:
接收机安装在控制柜箱体上.

网友Q:
土B,改造现在都用变频器或可控硅了

网友R:
现在好多都用PLC和变频器了

网友S:
从你图片的接触器来看,都是施耐德的,很耐用的.只是下面的继电器不知道也是否舍得花本钱采用进口元件.看起来好像是德力西的CJX1系列的继电器

楼主:
恢复小电工,你看到的是中间继电器,不是接触器,接触器比这大得多,图片没有显示出来

楼主:
回复jcmml,你家钱多,但是很多公司仍然是很穷的,用不起变频和可控硅.

网友T:
遥控器用住不错,即安全又实用,我们一年能改好几百台,

网友U:
引用 楼主:
回复jcmml,你家钱多,但是很多公司仍然是很穷的,用不起变频和可控硅.

呵呵,顶一下

网友V:
我是工业遥控器爱好者,有什么技术问题都可以和我交流

huanglixing8899@163.com
黄立兴

网友W(2009-08-23):
对:rykanlyz 关于

回复文彬先生,南京禹鼎沙克电子公司只是禹鼎的一个经销商,不是禹鼎大陆的分公司.

禹鼎在大陆的分公司只有一家,这家分公司不叫禹鼎.

在大陆注册禹鼎这个名字的公司,包括上海禹鼎,南京禹鼎,大连禹鼎,天津禹鼎这些公司都是一些国内抢先注册的经销商,禹鼎并没有授权它们生产遥控器,如果它们这些公司说遥控器是他们生产的,那就是假货,禹鼎在大陆的销售业绩不错,所以现在禹鼎的假货很盛行,随便提醒一下!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不识别真假还喜欢还价,你就要小心了,这些公司中有一些公司还喜欢用旧充新,也有假货的行为,我好几次见过假货,一般假货的表面做的比较光滑,电路板贴片没有禹鼎的紧凑,也有些用真壳子去装假货,不是搞这行的一般比较难以识别(关于假货我就不细说了,自己小心).

内容的回复:

呵呵基本我们购买的都是仿机水货比较多,国内貌似就一家正式授权的吧

楼主:
基本是上真货还是比较多的,水货也是真货,禹鼎的遥控器授权控制得不严,只要你能够卖上量,那就行.

网友X:
对:工业控制爱好者 关于

遥控器用住不错,即安全又实用,我们一年能改好几百台,

内容的回复:

工业遥控器爱好者怎么

网友D:
一年能够改好几百台?改造得真多啊!

网友D:
有谁能告诉我,如何区分真候遥控器吗?我对这些实在不懂!

网友Y:
不知道改造以后好不好用?

网友Z:
变频器不是什么场合都能用的,温度高和空气湿度大的地方,用变频器简直是没事找事。

网友AA:
我们公司都是5吨的,使用特频繁,要改为遥控了

网友AB(2009-10-04):
再多点图片就好了 ,可以更直观

网友AC:
这些方面技术现在应该说很成熟了

网友AD(2009-11-16):
南京世泽科技有限公司欢迎您订制/批发/经销/直购玉兔工业无线遥控器! 以及行车改造、其他品牌无线遥控器维修。
资质:市重合同守信用企业,ISO9001认证企业,成立中共党支部的企业,专业研发/生产工业无线遥控器的企业,提供四年质保的企业,独家制定中国大陆工业无线遥控器生产型企业标准的企业(国家已备案)。
全国统一客服电话:4006669905
24小时技术支持专线:15951868689
官方网站:WWW.SHIZECN.COM

网友AE:
我是初学者主令控制器指什么啊,

网友AE:
凸轮控制器和主令控制器有何区别

网友AE:
回楼主  “那么就把遥控箱里面的相应的接触器主触点回路和凸轮控制的主触点回路并联,遥控箱里面电阻接触器的主触点回路和电阻箱里面的电阻回路并联就OK了,”这句话能详解吗?

网友AF:
有用可控硅或固态接触器改造天车的请贴点资料好吗,学习一下

网友AG(2010-01-12):
深圳测力佳控制技术有限公司主要生产起重机超载限制器和动态称重系统,我公司产品的可靠性高、寿命长、信号非常稳定,我们所有的传感器都是特制的内嵌制标准信号,抗冲击耐震动,是目前国内抗干扰性最强的一款产品。而且我们的仪表是全数字式系统、全隔离电源,即使断电也不影响数据保存

此外还可以扩张为具有称重、统计、数据拷贝、打印和无线数据传输的功能。客户可以根据不能的需要选用我们不同型号的产品,相信我们的产品能带给你最大限度的满意

有什么需要和问题请随时联系我www.celijia.com
联系电话:0755-29641606-8028/13537830347殷先生 QQ:447481396

网友AH:
lz:主令电路也不需要PLC,F21(24)-60是可编程的,即使按键式遥控器也可以用逻辑电路来控制原主令电路的。

网友AH:
lz:主令电路也不需要PLC,F21(24)-60是可编程的,即使按键式遥控器也可以用逻辑电路来控制原主令电路的。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欢迎咨询,交流.有信必复

网友AI(2010-03-04):
松峰电气生产的永磁式行车专用接触器,每秒钟动作速度可达七次远大于普通接触器的三秒一次,寿命是普通的五倍以上,可全可靠耐用,免去经常更换的麻烦。 需要请联系 13871513426  QQ:1397676412

网友AJ:
有没有工业自动控制专业的人才想换工作的。
我公司现在高薪(最高年薪可10万以上)招聘有DCS方面工作经验的技术工程师。在北京丰台科技园内。联系人:郭先生13911890291 也可以把简历发到我的邮箱ghc-1003@163.com 有效期到2010年04月30日止

网友AK(2010-04-07):
有关桥吊或门吊或抓斗吊变频改造,遥控改造,可以交流经验,我做了4,5年了,这方面还是有点经验,同行可多交流

QQ:435757746

手机:18607153546

zjlongs@163.com

网友AL:
遥控控制更方便!技术上也革新一些!

网友AM(2010-05-20):
我公司也是做遥控改造。专做台湾禹鼎遥控器销售,跟售后服务。楼上说的禹鼎遥控器在大陆业绩相当不错,有不少奸商冒牌禹鼎(河南佬),大家注意。

永翊电子

网友AN(2010-06-24):
我以前也搞过这种该造,其实这种改造也有种闭病,当操作这偷漤,不跟着主勾走,远距离操作甚至不在视线之内操作是非常危险的,我们以前做的大多是:地加遥”控制方式,不到非常情况下,不才用遥控

网友AO(2010-07-26):
就做的这样的破柜子,一个柜子用了两种品牌的接触器,还在这里吹牛,真好意思!!!!!!!!!!!!!!!!!!!!!!!!!!!

网友AO:
真是个垃圾公司,学明白点再来这吹牛吧

网友AP:
改成遥控并不复杂的,凸轮控制的加接触器就是了。单相制动控制屏就改成遥控了,和司机室一样的操作方式

楼主(2010-09-03):
对:henan3160087 谢伟锋关于

改成遥控并不复杂的,凸轮控制的加接触器就是了。单相制动控制屏就改成遥控了,和司机室一样的操作方式

内容的回复:

楼上是卖alpha遥控器的,兄弟你好,本人虽不才,很愿意和你交流,但不愿意听到刻薄的语气。祝福你的遥控器卖得越来越好,多赚点钱,也许心里平和点。

楼主:
对:alpha遥控 关于

真是个垃圾公司,学明白点再来这吹牛吧

内容的回复:

楼上是卖alpha遥控器的,兄弟你好,本人虽不才,很愿意和你交流,但不愿意听到刻薄的语气。祝福你的遥控器卖得越来越好,多赚点钱,也许心里平和点。

网友AQ:
刚接到一个汽车冲压车间运模小车的遥控改造项目如以后遇到什么疑难杂症希望各位高手们能不吝赐教

网友AR:
单位里的行车是双梁的,带轿箱,凸轮控制器控制,能否用遥控器实现地面遥控操作?怎样实现?

楼主:
LIUXD6909这位朋友,双梁行车完全 可以实现地面遥控,一句话就可以解释你的疑问:用遥控器和遥控控制柜模拟凸轮控制就可以了,如果是主令控制器也同样可以模拟,模拟出来的主回路和控制回路遥控起来才会比较安全,才会和驾驶室驾驶功能相同。

如果技术问题可以联系13774296315。

网友AS:
我是遥控器使用方,由什么性价比高一点的品牌可以介绍一下

楼主(2010-10-12):
对:为什么啊 关于

我是遥控器使用方,由什么性价比高一点的品牌可以介绍一下

内容的回复:

如果真的使用遥控,那么性价比最好的还是禹鼎遥控器,虽然做得没有德国遥控器那么考究,但是两套禹鼎遥控器肯定可以超过一套德国遥控器使用寿命。除非您买了假货或者返修货。还有在选用禹鼎遥控器的时候尽量选择中低档遥控器,不要去选择贵的。还有个因素决定遥控器的性价比,设计好控制柜里面的电路及其重要,这样就可以选择不同的档次的遥控器,当然档次越是比较偏低的禹鼎遥控器,性价比就越高,因为维修便宜,更换也很便宜。稍稍贵点的遥控价值要顶稍稍便宜的遥控器两套的价格。遥控柜一定要选择比较可靠的元件,要不这东西经常需要维修很麻烦,会浪费人力物力和财力。好的遥控柜几乎不大需要维修,除非超过了使用寿命。

网友AT:
我们公司行车有一台20t的行车改为遥控后,主钩只能起吊15t,左右,超过15t主接触器就跳闸,但是用司机室控制,就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望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回复31楼: 按照你上面的说法,有可能在改为遥控后这过点取的不对,主钩只能起吊15t,左右,超过15t主接触器就跳闸,这就是说超载显示器动作了,好好与司机室控制操作线路检查一上看是不是在同线路上。

网友AU:
 我们公司行车有一台20t的行车改为遥控后,主钩只能起吊15t,左右,超过15t主接触器就跳闸,但是用司机室控制,就没问题,不知什么原因?望有经验的高人指点一下,谢谢

回复31楼: 可能是在电阻器线路设计上有问题,或是遥控改造设计线路上有问题!QQ392241412。

楼主:
wsjboy
这位朋友,首先不知道你这个20吨的主钩是用主令控制得还是用凸轮控制的?不过从概率上分析,主令控制的可能性比较大。还有你这台行车遥控是什么个改法?改遥控是直接用接触器改还是用模拟控制回路改的?如果用接触器改的主钩,那么在节省材料的时候,电阻接触器可以少放一两个,那么主吊钩负重起升的时候就可能容易出现短时电路过大,引起过电流继电器跳闸保护很正常。如果是凸轮控制控制,遥控工作时去搬动凸轮在进行主钩调速的情况下,你这种改造完成以后,主钩吊重一些的时候不跳闸那真是太奇怪了!如果用模拟式主令改造,驾驶室不驾驶不跳闸的情况下,使用遥控是绝对不会跳闸的。还有你的遥控器选择的是按键式还是摇杆式?如果选择摇杆式,你的改造设计绝对有问题了。

提醒:大吨位行车的改造并不是什么商家都能做得到的,想做得可靠没有那么容易,要有成熟的方案和基础才去尝试大吨位行车的遥控改造吧。

谢谢你的光顾。

网友AV(2010-12-06):
作者能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是一种不错的选择。20T车是介于凸轮和主令之间的行车。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决定了是否使用凸轮或是主令。凸轮最大工作电流为63A,转子部分考虑接电持续率放大到79A。20TA5的行车国内三大主机厂标准应该都是凸轮的,而20TA6的行车应该是主令的。行车改造后驾驶室操作不跳闸,而遥控操作跳闸。排除电线电缆短路的问题后,最有可能的是电阻器连接错误。机构过流保护为电机启动电流的2.5倍,5挡电阻的切换力矩都是2.5倍。如果接错档位,或是为了节约成本,减少了中间过渡挡都会超过2.5倍的切换电流而照常跳闸。

各位有兴趣做这方面的探讨,建议可以阅读一下1998年版的《起重机设计手册》和2002年版的《实用起重机电气技术手册》。这两本书都是起重机电气前辈裘为章老先生编著的,特别是2002年的技术手册是裘老拖着病体编写的,完书后就去了,因此主编是加黑框的。如果此书对各位有所帮助,裘老会含笑九泉的。

 本人邮箱:zhuxinhai@hbc.net.cn

网友AW:
我来学习,小吨位改造现在很不错的事。

网友AX:
学习了,我们在上海专门做禹鼎遥控器和帮助客户改造行车的,有需要的可以联系我,上海比芭机电 陆蓉 13818134745

网友AX:
对:温州建敏 关于回复内容:
对:rykanlyz 关于

回复文彬先生,南京禹鼎沙克电子公司只是禹鼎的一个经销商,不是禹鼎大陆的分公司.

禹鼎在大陆的分公司只有一家,这家分公司不叫禹鼎.

在大陆注册禹鼎这个名字的公司,包括上海禹鼎,南京禹鼎,大连禹鼎,天津禹鼎这些公司都是一些国内抢先注册的经销商,禹鼎并没有授权它们生产遥控器,如果它们这些公司说遥控器是他们生产的,那就是假货,禹鼎在大陆的销售业绩不错,所以现在禹鼎的假货很盛行,随便提醒一下!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如果不识别真假还喜欢还价,你就要小心了,这些公司中有一些公司还喜欢用旧充新,也有假货的行为,我好几次见过假货,一般假货的表面做的比较光滑,电路板贴片没有禹鼎的紧凑,也有些用真壳子去装假货,不是搞这行的一般比较难以识别(关于假货我就不细说了,自己小心).

内容的回复:

呵呵基本我们购买的都是仿机水货比较多,国内貌似就一家正式授权的吧
内容的回复:现在国内市场禹鼎的产品鱼龙混杂,价格也是一家比一家低,现在价格是王道,有的人就要便宜的,不管质量好不好,假货只能自己小心了,找规模大点的,售后好一点的就行了!上海比芭机电 陆蓉 13818134745 (批发禹鼎,阿尔法,阿波罗,德国NBB遥控器)

网友AY:
河南远航工控设备有限公司

电话 037167250191 手机13613714770 QQ 393971960

起重电气控制柜,PLC,变频器 ,闸门开度仪,纠偏控制系统,多车无线联动系统

网友AZ:
QQ群118928925PLC电气控制技术群

楼主:
请发广告的朋友忍忍吧,本来就是做这个行业的,都没有在这里发广告,你们可要关照一下?如果有学术性的东西,非常欢迎过来发表。

楼主:
对:radiomatic 关于

作者能有机会和大家交流,是一种不错的选择。20T车是介于凸轮和主令之间的行车。电动机的额定电流决定了是否使用凸轮或是主令。凸轮最大工作电流为63A,转子部分考虑接电持续率放大到79A。20TA5的行车国内三大主机厂标准应该都是凸轮的,而20TA6的行车应该是主令的。行车改造后驾驶室操作不跳闸,而遥控操作跳闸。排除电线电缆短路的问题后,最有可能的是电阻器连接错误。机构过流保护为电机启动电流的2.5倍,5挡电阻的切换力矩都是2.5倍。如果接错档位,或是为了节约成本,减少了中间过渡挡都会超过2.5倍的切换电流而照常跳闸。

各位有兴趣做这方面的探讨,建议可以阅读一下1998年版的《起重机设计手册》和2002年版的《实用起重机电气技术手册》。这两本书都是起重机电气前辈裘为章老先生编著的,特别是2002年的技术手册是裘老拖着病体编写的,完书后就去了,因此主编是加黑框的。如果此书对各位有所帮助,裘老会含笑九泉的。

 本人邮箱:zhuxinhai@hbc.net.cn

内容的回复:

现在有些公司的凸轮控制的非标触点可以切换达到80A的电流。哥们看来是搞行车制造的,欢迎常来!

网友BA:
行车的遥控改造一定要安全第一,成本第二。

      首先,小吨位的单梁车用遥控器是很普通了,大家也都认识到用遥控即方便,安全性也有所提高,而且可靠性也比原来的地操线缆要高的多。

     大吨位的行车在有的行业只能是空操,在驾驶室里看的清,安全;有的行业就非常适合用遥控了。这样的遥控改造一定要保证安全性,原来的保护不能跳过,而且还要考虑到驾驶室与遥控的切换安全问题。

   我公司也在这个行业几年了,欢迎大家多交流! www.tsruiheng.com     唐山市瑞恒科技    手机:13663295008     QQ:37511760

网友BB(2011-02-10):
  行车改造的话以前的绕线式电动机改成鼠龙型电动机,性能会不会降低,另外32T行车的主起吊用37KW的电动机,功率够吗?有这方面经验的朋友帮个忙!我的QQ;807999511

网友BB:
电机是10极的,但是要改成变频器控制,就是电动机要改

楼主:
绕组式马达换成鼠笼式以后,没有了转子串联电阻,那么热量就全部在马达内散热了,很容易烧毁马达的。串联了电阻以后大部分热量都在电阻上烧掉可以大幅增强马达的抗冲击能力和负载不稳定能力。

网友BC:
你好,我是上海比芭机电设备的

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行车改造的,最近我们在做盈都钢构的改造项目呢

我的联系方式:13818135451

                           001-64429970*105

网友BD(2011-04-08):
拖线操作的行车,整套摇控装置是什么型号,那有买啊。

网友BE:
我们变频、遥控行车、大型起重设备专业改造、配件提供,你提要求,交钥匙工程、保证完美

方便合作:413275753@qq.com,欢迎大家一起讨论技术问题,Q我或13983838226。

网友BF:
专业起重机遥控.变频,自动控制改造,有资质,有业绩.一般纳税人,tqbh@tom.com欢迎咨询,交流.有信必复

楼主(2011-06-25):
yuanzhiguang1357 这位朋友,拖线操作的行车遥控器一般比较简单,F21或者F23单速按键就够了。如果有需要交流可以发我的邮箱rykanlyz@163.com.如果需要电话联系:上海锦高 卢英召13774296315

网友AO:
楼主,你真可爱,半瓶子醋也敢出来逛荡,真不知道深浅!!!

网友AO:
最好别代替主令控制器.这里我就卖个关子,当然不可能提供图纸了.希望大家谅解.

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就这点破事,还搞的和高科技是的!

哪位朋友要改造图纸,我白送!!!

网友BG:
我是专业搞起重机电器的 ,就像空操改地操,遥控我们不知道都改多少了!如有这方面的业务请大家联系联系我邮箱:hengyoudianqi@126.com!!谢谢!!!

楼主(2011-10-09):
alpha遥控 这位朋友,您这个遥控器可能有问题了;alpha遥控中低端没有了市场只能做高端的路线。但是您的遥控器质量连禹鼎的都不如可能生意越来越难做,引起您的不开心,我很谅解。但我希望你还是要好好做生意,希望不要把生意做不好的怒火发在同行身上。alpha遥控就是台湾小厂产的,公司已经倒闭,您这个牌子怎么还不换一下?别的我不想说了。提醒您是想你好好做生意,同行有竞争行业才有活力!

楼主:
alpha遥控 这位朋友,如果你有什么技术,欢迎你来交流,希望不要搞得像喝醋一样好吗?话说回来,alpha遥控台湾公司前几年都倒闭掉了,你怎么还用这个名字?现在的alpha遥控我真搞不清楚是不是和原厂是相同的。再说你alpha遥控遥控中低端没了市场,现在去抢占高端,那也是相当困难?况且不说你这个alpha遥控是哪里山寨的?

网友AL:
谁介绍介绍遥控器内部构造(发射部分)及其工作原理!

网友BH:
我们单位是5吨的天车,现在还是拖线控制,请问高手怎么改为遥控控制,最好有图

网友BI(2011-11-14):
这个帖子大家关注的时间好长,本人也是从事遥控无线改造,回复112楼的,5吨线控天车遥控改造是最简单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工业遥控器都能直接加装,现在接收器里面继电器容量都能达到10A,主要把启动/停止部分做好就好了。

还有关于双梁大吨位的行车改造,现在一般为凸轮、主令、还有变频,对于凸轮是比较简单的,只是用接触器来模拟凸轮的控制点就好了,但相对改造的成本较高;主令相对复杂点,但一般遥控改造只是做出相应的回路控制点,也就是模拟原来主令控制器的闭合点,还是用原来的控制屏来控制电机的动作。变频就更简单了,现在一般行车用的都是开关量形式的变频控制,说白了,遥控改造也就是用中继点直接驱动变频即可,而且变频操作几乎含了电机的所有保护,只是需要改造时将原有的控制与遥控控制之间的相互转换以及门限保护本分做好,就没问题了……说的有点乱,xwenxmail@gmail.com希望跟大家多多交流啊

网友BJ(2012-02-19):
小叶 说话注意点  广东佬

网友BK:
学习了,内容不错,经常用倒是没去想过改造!

网友Y:
能不能讲一下凸轮控制的改造遥控器的具体方案?

网友AL:
楼主的资料不错。

起重机电控系统改造遥控,关键问题是防止多种操作模式下的相互连锁设置。另外还要注意遥控输出继电器额定电流大小不能小于继电器、接触器负载电流值,否则很容易烧坏触电。

网友BL:
请问一下,哪个牌子的接触器抗振动,比较好,我们厂里的行车运行一段时间 线头会松,接触不良。

知道的提供下型万分感谢。

楼主(2012-04-07):
对:glcai412724关于我们单位是5吨的天车,现在还是拖线控制,请问高手怎么改为遥控控制,最好有图 内容的回复:

很容易,直接在拖线盒子或者葫芦角钢上固定遥控器,把遥控器的数据线和拖线控制线对接就可以了。如想详细咨询请打电话交流(13774296315)。

楼主:
对:profibus秋高气爽关于能不能讲一下凸轮控制的改造遥控器的具体方案? 内容的回复:

有整天的方案,如果是您是厂家可以提供整套的方案。但是您要注明您的公司名,用您的邮箱发邮件到rykanlyz@163.com邮箱索取具体的方案,比如300吨-5吨等行车的大概控制情况您要告诉我。如果需要详细问询请致电13774296315

楼主:
对:profibus秋高气爽关于能不能讲一下凸轮控制的改造遥控器的具体方案? 内容的回复:

有完整方案,如果是您是厂家可以提供整套的方案。但是您要注明您的公司名,用您的邮箱发邮件到rykanlyz@163.com邮箱索取具体的方案,比如300吨-5吨等行车的大概控制情况您要告诉我。如果需要详细问询请致电13774296315

楼主:
对:maqiang123456关于请问一下,哪个牌子的接触器抗振动,比较好,我们厂里的行车运行一段时间 线头会松,接触不良。知道的提供下型万分感谢。内容的回复:

其实很容易,好一些的接触器压头都是冷拔冷压出来的,很容易压紧线头。如果您的接触器或者端子排都压不紧线头,那么这些东西的质量肯定不过关。现在中国的山寨版产品很多,请您选用的时候多家注意,多选择有信誉的商家,还价过多或者价格太便宜质量肯定存在着问题。

网友BM:
楼主:你那个拖线的改造,我比较赞同,另外我持不同意见。

为什么:

原因 1、凸轮或联动台控制,一般是改变转差率的串电阻调速。凸轮一般为司机室控制,用凸轮的触点去直接短接转子电阻,没得其他的接触器呀,还有,你要用俞鼎或者同型号的什么遥控器,是带摇杆的嘛。这样改下来,加个控制屏,成本贵的多哟。而且不理想,有司机室视野更开阔操作。

网友BN:
引用 网友I:
不错,我公司也改了一台,但我感觉有点问题。有效距离太远,存在安全隐患。

同意你的观点,这个用遥控不可靠吧!

楼主(2012-05-08):
回复彩云追月ABC:当然有其他的接触器了,可以用摇杆,也可以不用摇杆遥控器,看客户的需求。另外如果贵方感觉到上面好用,那应该是调很大空间的工件,其实如果您在驾驶室里吊很大的件,就更有视觉障碍了。看得更加不全面。虽然上面驾驶有优势,下面驾驶也会更有优势,至于费用那就要看贵单位的预算了。现在一个人工一年也不便宜。您说对不?

网友BO(2013-05-09):
我只改过  最简单的 单梁行车(电动葫芦)看着摇控说明就自己办了

网友BP(2013-12-25):
我改过几台了,首先我想说明一下司机室和遥控两用和两套系统是两回事,我改过两套系统的并且两套系统控制电压不是同等级的,安全门联锁,和超载控制是用外加继电器控制的,效果挺好使用快一年了,无任何问题

网友BQ:
今年六月我给一工厂改了一台,好象就是禹鼎的,还行!现在都讲究文明上网,咱用词别伤人,如果觉得帖子太肤浅,就闪过。年初,去一家工厂修设备,主机185KW,频繁跳闸,因变压器容量小,老板不换变压器,于是,提出用变频器或软启动器,问价钱,3万多,老板说,太贵了,千八的还行,抠,真抠!!!!!!

网友BR:
我以前的公司有一百来台行车改为了遥控控制后,方是方便了,但存在安全隐患,出过事故,后来全部都改回去用拖线控制了。拖线控制相对遥控控制虽然是麻烦一点,但安全多了。安全第一啊。

网友BS:
还不错,学习了,以后好好研究一下

网友BT(2016-09-03):
遥控器不自锁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