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家学习点东西

楼主(2008-12-21):
200KV的变压器能带几台55KW的电机      能给个  解答吗 ?

网友A:
"200KVA"吧,看你的启动方式、负载情况和无功补偿程度,2----3台(满载4台有点风险)。

网友B:
3台是可以的,带4台会减低变压器的寿命的。启动最好都采用减压启动。

网友C:
最佳利用率

网友D:
3台。

4台超了

网友E:
3台,俺想!4台危险!

网友F:
这个怎么计算呀??????

网友G:
晕       那  我这  最少  要上3台55KW         2台22KW     2台11KW    还有   10台500A的 电焊机   还有照明电     那不是 完了吗  ?

网友G:
这个你们怎么计算的       可以给我说一下  公式吗?

网友H:
变压器的负载是额定的70/100,电机满载好

网友I:
我感觉 是不是要看 是什么样的变压器?油,还是干式的?

网友G:
朋友们   教我一下   这个  怎么算的     我也好有个 数          换个  怎么样的 变压器

网友J:
我觉得是 S=P/功率因数 P=200KV  功率因数大约得0.9左右吧

然后求P

然后P除以55不就是台数?(如果满载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