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普传变频器一送电就显示"10 7",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就象死机一样

楼主(2008-12-21):
普传变频器一送电就显示"10 7",按任何按键都没反应,就象死机一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恢复出厂值试试!注意有没有说键盘,是那种型号的?

网友B:
机器是不行有同感呵呵

网友C:
同感,国产的变频器就是不行

网友D(2009-02-20):
国产的不行?那你是不是用的所有东西都是进口的?

网友D:
你检查一下键盘线有没有插好,如果插好的话你按一下运行键看有没有反映,还没反映的话在主控板上有个红色的薄码开关你调下看行不行,10-7是用的PID,也可以给他恢复下出厂值试下。

楼主(2010-06-03):
CPU板坏了,换了块主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