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

楼主(2008-12-21):
请各位给讲一下:高压中,真空断路器和少油断路器在使用中的区别和注意事项?谢谢。

楼主:
就没那位指点一、二吗?

网友A:
真空和少油最大的区别就是前者是靠真空来灭弧的。后者是靠油来灭弧的。也没什么找注意的。真空的维护少。方便。少油的维护次数频繁。烦琐~

楼主:
请问二者在容量上有多大的区别?

网友A:
少油开关好象最大的是3150的。真空的可以到6000!

网友B:
现在很少用少油得了,至于区别并不是太大,原理基本一样

网友C:
少油?啥年代的东西,早该淘汰了

楼主(2009-02-26):
我们这里的六千伏电力系统的进线和母联都是少油断路器,而它带的高压电机却用的是真空断路器,那位给解释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