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500 1747-L551B以太网接口CPU卡,IP地址存储问题

楼主(2008-12-21):
这个CPU卡上带有以太网接口,通过编程软件可将IP地址下到PLC中,在现场运行时发现,如果PLC失电后(大概1天左右),下载的IP地址就没有了,必须要重新下程序。后来测试一下,短时间失电(10分钟左右)没有问题。CPU卡上的电池已接好,程序运行正常。感觉电池没起作用,但是程序没有丢失(通电后可以上传),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请教知道的朋友给解答一下,多谢了。

网友A:
看是否把程序下到了CPU的扩展存储卡里..存储卡又是否正确..

网友B:
楼主,你有看相关的手册吗

你的IP要设定成 STATIC 也就是静态的,默认是 动态的啊

所以你断电后会是你的原来的MAC地址,但程序有电池就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C:
新电池第一次用之前的先充电10个小时以上。

网友B:
不好意思,楼主,

我可能理解错你的描述了!

你的IP地址是如何做的呢????

网友D:
你安装好之后有个软件, 通过这个软件把IP地址固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