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老师关于变频器模拟量的问题.

楼主(2008-12-21):
我厂使用的是西门子直流调速变频器可能是6se70,这个变频器控制的直流电机后面还装有一个直流测速发电机请问发电机发出的电是给plc还是给变频器,如果是给变频器那么线接到变频器什么位置。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直流调速的话,应为6ra系列。

测速发电机的信号一般是作为驱动的反馈来用,要接到驱动上的

网友B:
6se70是交流系列,测速装置通常都是反馈给驱动器

楼主:
多谢以上两位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