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模拟量与现场仪表显示值不同

楼主(2008-12-22):
请教各位:现有四个仪表(分两个系统,各有一个PH,一个电导率),分别4...20mA通过模块231进CPU224,CPU224(子站)通过Modbus与CPU226(总站)通讯,CPU226通过以太网与上位机通讯,可是现在上位机上读到的一套系统中的PH和电导率与现场仪表显示值不同(都略大于现场显示值),另外的一套则相同。我查过PLC里面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的设定都与仪表中4...20mA所对应的值设定相同。请问各位是什么问题?是否出现在上位机上?PLC传到上位机上的实数,上位机怎么转化出实际的值?

网友A:
量一下电流

PLC传到上位机上的是整数,再据量程计算成实数

网友B:
200的PLC接收的模拟量信号应该是0`20mA,对应的值0~32000,所以你测的偏大

网友A:
如果是楼上说的0-20mA,则转换公式就是改一下了;

网友A:
如果你使用一个4-20mA 传感器, 测量值必须通过编程进行相应的转换.

  输入转换: X=32000 *(AIWx – 6400) /(32000 – 6400)

  输出转换: Y=计算值*(32000 – 6400)/32000 + 6400

网友C:
楼主应该知道楼上说的啊,

不然换算出来的肯定不对了啊,问题是显示差别有多大问题,也就是小数位后面有几个啊,呵呵

网友D:
二楼四楼讲的对,你可以看一下手册嘛。

网友A:
是偏高,   设计者误认为 4mA是原点,认为进入PLC的为0,

实际4mA进入PLC的是6400,这样在4mA处,就高了20%,这也是最大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