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上下钩问题

楼主(2008-12-22):
吊车凸轮打到上钩的位置有是会下钩,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这是控制线接错了,不知你吊车是多少吨的?

网友B:
凸轮支架坏了。

网友C:
可能是凸轮器故障了,造成闭合点的问题。接线等外部影响应该是不会有人动的啊。

网友D:
是不是上升接触器的触点不好了,接触器吸合,但电机不转,此时抱闸打开了,会溜钩下降吧.

网友E:
这个问题复杂,要看你是怎么控制.的

1.下接触器吸死

2.上接触器坏,上时包闸打开向下溜钩.

网友F:
会不会是吊物超重了,低速时劲小。

网友G:
控制线破皮,吊车凸轮打到上钩的位置有是会下钩。

凸轮器故障

上接触器坏,上时包闸打开向下溜钩

网友H:
你看一下图纸,一般的吊车上的前.的档位就是下。可能是为了安全考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