锅炉风机加变频器如何加?

楼主(2008-12-22):
哪位朋友做过燃煤锅炉引风机与鼓风机变频节能改造的?如果需要做自动调节的话,用压力单独控制还是用压差控制变频器的速度比较好?

先谢了!

网友A:
可以做引风和鼓风都单独恒压控制.一个恒正压,一个恒负压.

网友B:
我们做过这样的改造,我是北京时代集团沈阳办事处的,主要生产时代变频器,有风机水泵专用型变频器,锅炉项目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有需要请联系李岗 13019367002

网友C:
单独恒压控制应该是不错的哦!

网友D:
一个恒正压,一个恒负压.

网友E:
我们做了很多锅炉,可以用艾默生变频器或者四方变频器实现,一般是单独恒压控制.一个恒正压,一个恒负压,可以用联系我:qq:896961614  手机:13585672078

楼主:
多谢各位的支持,请教正压与负压传感器用什么牌子的比较好?还有恒压控制器用什么牌子比较好?我现在正需要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