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触摸屏usb下载问题

楼主(2008-12-22):
3.8的触摸屏在我台式电脑上用usb下载程序都正常,装到设备上用笔记本连屏  提示说usb打开失败,把我的台式机搬到设备那里连也出现一样的问题,真是不知道怎么搞的

网友A:
不是驱动出问题了?  ..

网友B:
因为usb接口方便,当然也有他的弊端,就是抗干扰能力非常低,只要附近有干扰源(变频,直流屏,还有可控硅等设备)就有可能连接错误,这种情况建议使用串口下载

楼主:
是方便,但是我的串口还连着其他设备  每次还要换插头很是麻烦。。。。没有别的好办法吗

网友C:
用USB不稳定,建议你使用串口。

网友D:
是有此问题。

不明白,计算机技术发展到今天,USB口都不好用。

网友B:
usb口鼠标虽然方便,但还是没有以前的串口鼠标稳定,也就是这个道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