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点数问题

楼主(2008-12-22):
请问 浮点数的取值范围是不是浮点数表示的最大数,浮点数的有效位又是什么意思.这两个概念不清楚请指教.

网友A:
就以寄存器(D1、D0)來存放一個十進浮點數為例,如下所示。

底數D0 = ±1,000~±9,999
指數D1 = - 41~+35
此外,底數100不存在於D0的內容,因為,100是以1,000×10-1來表現。十進浮點數的範圍爲±1175×10-41到±3402×10+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