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解决位置控制时速度的不平滑

楼主(2008-12-22):
现在我们正在做伺服电机位置控制,将关节运动轨迹利用机构几何关系转化电机轴的转角,然后利用NI运动控制卡发送脉冲命令。目前结果是能够机构位置控制,但是电机速度不平滑,且电机抖动。求助高手如何在现在控制基础上有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抖动和不平滑毕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表现,建议首先消除抖动,然后在考虑解决平滑问题。

网友B:
对于关节机构设计,一方面你的机械是否合理,电机功率和惯量是否合适?如果都没有问题,调节电机驱动器的增益。

网友C:
抖动,有很多因数造成的,可能是机械安装不好、可能是电机刚性太高等等,这些都会导致电机振动。首先把驱动器的速度环增益改小一点,看能否消除抖动,如果还有不平滑(不知道你的不平滑是起停时还是运行时),如果运行时的话可以在驱动起上加点陷波滤波,如果是起停有振动可以给控制卡的脉冲指令加点加减速时间。

网友D(2009-05-29):
各位大虾
有个伺服抖动问题需要请教:
我用台达伺服做了一个垂直方向的位置控制,现象如下:
设备运行时当滑块运行到上下位置时会抖动,卸掉负载运行也会抖动。
简单的说就是在马达换向时会产生串动。
有那位高手知道是为什么吗?
不甚感谢!!!

网友E:
“设备运行时当滑块运行到上下位置时会抖动,卸掉负载运行也会抖动”———增益过大,建议减小增益,或者使用增益切换,将低速增益相对设小一些。

网友F:
楼主,我建议你先在伺服驱动器参数2中设定为自动模式让它运行后查下参数35到39的增益的变化,有可能会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