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发出怪音!

楼主(2008-12-22):
我的变频电机的频率设定为50Hz,结果在升到40Hz后,开始发出吱吱的刺耳叫声,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请各位朋友帮忙分析一二.

网友A:
如果是电机叫就是载波频率的设置有问题或马达坏了。

如果变频器叫有可能是变压器。

网友B:
是不是共振呀………………

楼主:
是电机叫,低频的时候没有异常响声,当调到40以上的时候就发出刺耳的响声.

楼主:
变频电机空转,不带任何负载,如果有共震的话是如何产生共震的呢?

楼主:
今天电动机厂家的来了,开机使用,噪声依旧,频率40开始到62一直在响,厂家人不让停,结果响了一会儿还真不响了,告诉我没事,说是变频器与变频电机不匹配.

郁闷还有这种状况,头一次听说.

网友C:
典型的载波频率设置问题,改变载波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D:
没什么大不了的问题,正常现象,反用了变频后,都是这样,调整载波频率后可以适当降低一点噪音。

楼主:
我的载波频率已经6KHz了,而且这个噪声只有在40Hz以上才会发出的,也够奇怪的,转一会儿噪音就消失了,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出这个声音了.

网友E:
初次见到这种情况。那说说你的电机和变频器型号看看。

楼主:
电机是大连第三电机厂的,45KW4极,变频器是优利康的5000系列的,45K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