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MR-J2S-40A接线问题

楼主(2008-12-22):
本人参照MR-J2S-   A的说明书接线方法,上电后报错误代码AL.E6,内容是EMG-SG断开,我反复确认过CN1B的EMG和SG接通,确定这里没有问题,请问还有其他什么方面的问题导致这个错误

现在的具体情况是:
CN1A没有接,CN3没有接,CN2与电机连接好,CN1B上的EMG、LSP、LSN、SG四根短接好,L1、L2和L11、L21两组接单向AC100V,P、D短接,伺服电机与放大器U、V、W接好,地线接好。

望高手赐教,感谢

网友A:
如上图,应该是没有提供电源,CN1B上的COM端要提供电源,如还有不明,可加QQ群757906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