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界面是否可以直接与变频器通信

楼主(2008-12-22):
我一直用台达界面控制三菱的PLC和变频器,通过三菱的通信模块直接在人机界面上发出频率命令给变频器,很好用。现在的问题是想节省成本,不用PLC的通信模块,直接用人机界面给变频器发出频率指令,不知道该怎么做,现在我正在研究,有没有哪位同行以前这样用过啊?一起探讨一下,感谢大家了!

楼主:
补充一下,我用的界面时A57CSTD,PLC是FX系列的,变频器是FR-E740系列的。

楼主:
2楼说详细一点阿!光说可以,具体怎么实现阿?赶紧写啊,谢谢了!

网友A:
三菱人机和三菱的变频器做成功过

楼主:
4楼是怎么做的呢?能不能简要介绍一下啊?这东西原理都是一样的,想参考一下你的成功做法,学习一下,如何?谢了!

我的邮箱是wsy2095@163.com

谢了!

网友B:
三菱的变频我没有用过,不过工控行业有通行,你要和变频通讯,就要有他的协议,我们可以根据他的协议把设备需要的数据发出去就ok了,如果是标准协议,那就更简单了,找到和其对应的标准协议驱动,直接连

楼主:
谢谢aibi,我今天看了一下,三菱变频器他那上面有自己的协议,也有Modbus-RTU协议,以前用通信模块的时候就是用他自己的协议,现在我想用标准Modbus协议。

我是这么考虑的:界面COM1(232接口)通过232/422电缆接到三菱PLC的422接口上进行使用;界面COM2(232/422/485)直接连到三菱变频器的485通信接口上(RJ45接口,需要转接)进行通信。

界面和变频器之间主要是发送和接收频率指令,直连后,界面直接向变频器的40014(频率指令)和41004(高速指令)寄存器发出频率,想想就这样,感觉比较容易实现,其他的方法考虑了一下感觉太麻烦,现在软件倒是做好了,还没弄到硬件上试验,不知道效果如何。

其他方法考虑了一下,感觉都有点麻烦,还没考虑周全,现在就这样了,有待试验了验证了!·

楼主:
有没有同行根据Modbus-RTU协议自己编写程序阿?我怎么感觉它那个CRC校验很麻烦啊,远远没有奇偶校验与和校验之类的简单,怎么搞了个这么麻烦的校验啊?

我是新手,麻烦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阿!

网友B:
人机com1口只有232,如果三菱那边必须要用422的话就需要232转422来完成通讯,至于com2口和三菱变频的通讯,看变频给出的协议是否和标准modbus一致, 如果一致,哪么com2口直接采用标准modbus rtu驱动来做,如果是非标准的modbus  哪么就需要你自己用宏来做通讯程序了,以前我在论坛上发过crc校验的帖子,你可以去看下 呵呵

网友C:
如果支持MODBUS RTU通讯协议的话,就可以进行通讯的.

楼主:
嗯,谢谢楼上两位,PLC与人机连线用com1口没问题,因为我们在往PLC里面输程序的时候就是用的232(9孔接头)转422(圆型接头),无非再加一条两端都是九针的连接线罢了,这个很好实现。

三菱变频器用的是标准的Modbus-rtu协议,所以我就直连,看到时候行不行,呵呵,现在分析着是没有什么问题,就看实际怎么样了。

我会搜一下aibi的帖子的,实在“台达”论坛吗?还是其他论坛阿?

谢谢各位了!

网友C:
MODBUS-RTU的校验是很麻烦的,又是移位又是异或,你可以在网上搜索MODBUS CRC校验

网友D:
我公司的触摸屏可以实现你所说的要求,因为我们深圳同辰的屏内置了丹佛斯变频的驱动程序,可以直接修改变频的各种参数,可为您降低成本http://www.toncen.com.cn/

QQ182274545, 组态软件可以直接下载

网友B:
就是在这个论坛里面的,用宏程序写的那种移位 异或 校验呵呵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了,最近几天又要装机了,我就试试这样搞一个吧,先用台达的试一下吧。

同时谢谢13楼的,谢谢你提供的消息!

我会记下的,以后有机会了会跟你联系的!

网友B:
丹佛斯的变频市场上一般的人机都可以直接连接的,呵呵 台达的当然也是一样

楼主:
aibi,你好,再请教一下:

我已经试验了,不过不知道怎么回事,变频器接收不到信号,后来检测了一下,好像人机界面就没有发出信号。是不是我的设置有问题呢?

我把我在人机上的设置告诉你,你看看有什么问题!

谢了!

楼主:
我与变频器通信,说白了就是给变频器发出频率命令,协议用的是modbus-RTU协议,在选择的时候,我选择了RTU(Slave)控制器,接口是COM2口,485,8,1,19200,even。就这些,你看还有其他没有设置好的吗?
谢谢!
另外我后来看这个不行,就换成RTU Hex Adress(master),界面程序一输进去就报警,是3号报警,说是通信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感觉跟变频器通信应该采用从设备吧,我这方面刚起步,请你指教。如果方便的话把界面上的这些控制器简要说明一下吧,谢了!

楼主:
另外,系统控制区和系统状态去的地址是选用人机界面的内部寄存器好呢还是选择base port里面的寄存器好呢?

我在创建新方案的时候选择好rtu后,人机界面自己都给我设定好了控制区和状态区的地址,我需要修改吗?

如上图所示,控制区和状态区分别是W40001和W40011,只是长度没有设定,我们一般都是设定的8吧。
请aibi解释一下这两个地址应该怎么设定?谢了!

楼主:
期待中,期待aibi和大家的帮助,谢了!

网友B:
如果你连接的设备是标准的modbus rtu 哪么就要选择rtu master站,因为人机是主站,主站才会主动的发送指令要求从站做什么。

建议你选择RTU HEX。。。  选择这个以后控制区你可以用也可以不用(因为控制区每个字每个位都有自己的功能,根据你的需要是否要使用来决定)

   现在控制器选定了,就是通讯参数了,人机和设备通讯参数必须一致,

      人机控制变频的频率信号,哪么就要知道频率信号的16进制绝对地址是多少,直接作为通讯地址就ok了

楼主:
谢谢aibi,我后来选择了一次RTU HEX....(Master)的,也没有成,我明天再试试吧。

想问一下aibi,那个master指的是谁呢?人机还是变频器阿?

我要是选择HEX之后控制区和状态区我怎么填写阿?采取默认值还是其他的?

参数我都对过了,两边一致的。对了,RTU的停止位是1位吧?有没有CR和LF啊?

地址我会转换成16进制的,比如面板速度地址(40014)就是9C4E了,多段速的地址(41004)就是A02C,对吧?

楼主:
我又实验了,用RTU HEX....(Master)可以发出频率命令,我用其他设备接受到信号了。但是系统控制区和系统状态区默认值是RW0和RW10,好像不行,我改成内部寄存器后才可以,不然一写进去人机就报警:内部PLC控制区(状态区)错误,改过来之后就没问题了。

现在的问题是:

当人机的控制器设置参数里“默认PLC站号”采用默认的1时,我用其他设备可以接收到信号,变频器就是接收不到,而且会发生报警,error 3

当设置为0时,不会报警,我用其他设备接受到的信号有点乱,而且会发生溢出错误,变频器还是接受不到,但是这时候人机不会发出报警。

有没有同行说明一下怎么回事啊?

谢了!我会尽快传上来各个设置和报警照片的。

楼主:
上图就是在人机“默认PLC站号”采用默认的1时的人机开机报警,但是人机发出了信号,不知道哪里的问题,大家帮帮忙,谢了!

网友B:
这个证明人机已经把询问数据或者写入数据已经送出,而没有得到设备的回答。你可以这样做

1  用一串口调试器监控下人机送出去的是什么数据,是否是你想送到变频上的数据

2 用串口调试器直接发给变频数据,变频是否能得到信号。

网友E:
ASK触摸屏也可以达到跟变频器的通讯,而且通讯速度是最快的,且产品价格都比它们的要好,功能强大,体现了ASK触摸屏的性价比之高;联系人:

佛山市佛大华康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刘世周   电话13435407651

楼主:
我用串口调试器监控了,能收到东西,不过人机上“默认PLC站号”设置0和1时为什么收到的值不同啊?

我往变频器里写东西时没有用RTU协议,用的是ASCII协议,是自己搞的一个调试软件,变频器能收到信号,可是就是人机往里写不进去,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明天再换一台变频器试试,所有通信的参数基本上都设置过来了,就是不行。

网友F:
^_^建议你看看台达人极的手册,上边有个例子,你可以比着试试。

楼主:
再问一下aibi,人机上那么多控制器都怎么用的啊?

不说ASCII类型的,就说RTU,都由984RTU(Master),RTU 2W(Master),...HEX....,nW(Master)的,还有个Slave的,都怎么用啊?

我看了一下说明书,好像也没怎么讲明白,能否在这里讲一下,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_^建议你看看台达人极的手册,上边有个例子,你可以比着试试。

谢了,你说的手册是下载的吗?随机配的使用手册上面好象没有啊,那个使用手册就几页纸啊。

如果楼上有点子版资料的话,烦请你传给我一份吧,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wsy2095@163.com

再次感谢!

网友B:
以前台达做的驱动是根据功能吗不同而分的驱动比较多,现在已经不用考虑哪么多了 直接用RTU master就行了,

 984RTU是刚开始做的驱动分功能吗的,2w是一次能读2个word  nw就是一次能读多个word  HEX是地址以16进制来表示。

人机手册可以去www.delta.com.tw上下载

楼主:
再次谢谢aibi的回答,向您学到了不少知识,真实很感激,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