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及减速机的连接方式浅谈

楼主(2008-12-22):
这两天比较闲,闲侃一下。笔者的看法仅作参考,不正确的地方请斧正!还望高手多多包涵。。。

楼主:
        一般说来,伺服系统制造商不生产减速机。因此伺服电及配置的减速机基本上是其它品牌的减速机,这种减速机是专门给伺服电机配套的减速机。

        减速机与伺服电机的连接方式:抱紧的方式——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速机里面,伺服电机与减速机通过法兰连接。减速机内有个可变形的抱箍,操作减速机上的锁紧螺丝,就可以让抱箍把伺服电机的轴抱紧(笔者手边有一台0.75KW的伺服电机都采用的这种连接方式)。所以对于这种连接方式来说,伺服电机不要求带键槽(当然带键槽也可以,不过订购带键槽的伺服电机需要的Money和货期都比较长哟@_@)。

        减速机与伺服电机的连接方式:通过外置联轴器的的方式进行连接。这种连接方式采用了外置联轴器,所以需要伺服电及带键槽。外置联轴器还可以采用柔性联轴器(软轴)——软轴驱动功率一般不超过5.5KW,转速可以达到20000转/分钟。

        一般说来,使用得最多、供应商库存最多的是不带刹车和不带键槽的伺服电机,因此要订购带刹车和不带键槽的伺服电机,需要的货期比较长,大概在4周左右。

楼主:
下面是湖北行星攒动设备有限公司PX90型(4:1)行星齿轮减速机:

楼主:
台达ASMT07L250BK型伺服电机:

楼主:
台达ASMT07L250BK型伺服电机和湖北行星攒动设备有限公司PX90型(4:1)行星齿轮减速机的连接:

网友A:
抱紧的方式,我公司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关于减速机和伺服电机通过联轴器连接,也有拥抱死方式连接的把,不一定非要带键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一般说来,伺服系统制造商不生产减速机。因此伺服电及配置的减速机基本上是其它品牌的减速机,这种减速机是专门给伺服电机配套的减速机。

        减速机与伺服电机的连接方式:抱紧的方式——伺服电机的输出轴伸入减速机里面,伺服电机与减速机通过法兰连接。减速机内有个可变形的抱箍,操作减速机上的锁紧螺丝,就可以让抱箍把伺服电机的轴抱紧(笔者手边有一台0.75KW的伺服电机都采用的这种连接方式)。所以对于这种连接方式来说,伺服电机不要求带键槽(当然带键槽也可以,不过订购带键槽的伺服电机需要的Money和货期都比较长哟@_@)。

        减速机与伺服电机的连接方式:通过外置联轴器的的方式进行连接。这种连接方式采用了外置联轴器,所以需要伺服电及带键槽。外置联轴器还可以采用柔性联轴器(软轴)——软轴驱动功率一般不超过5.5KW,转速可以达到20000转/分钟。

        一般说来,使用得最多、供应商库存最多的是不带刹车和不带键槽的伺服电机,因此要订购带刹车和不带键槽的伺服电机,需要的货期比较长,大概在4周左右。

我公司有设备用普通减速机连伺服电机,伺服带键槽,减速机是空心轴带键槽,伺服需要下反转,伺服有时会发生尖叫报警,不知道跟连接方式有没有关系?

楼主:
只要伺服电机和减速机时刚性联接而且同轴、两者均固定牢固而不发生相对位移,那么这种连接方式就没有问题。

至于伺服出现尖叫的情况,那是因为负载过重或者刹车没及时松开的原因——正反转间隔时间太短、正向减速到反向加速的时间过短所引起的。

网友C:
伺服尖叫经常发生在停转动停止的时候,如果再继续走就不叫了,如果不走,会一直叫到报警,正反转间隔时间是比较长的,也没有刹车,负载是经过计算的,这样的机子很很多台,有的会叫有的不会叫,增益也调过很多次,效果不明显,我估计是跟机械的传动方式及连接方式有关,是不是改为联轴器的更好些。

网友D:
不带键的方式比较好,有键的话键和键槽很容易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尖叫经常发生在停转动停止的时候,如果再继续走就不叫了,如果不走,会一直叫到报警,正反转间隔时间是比较长的,也没有刹车,负载是经过计算的,这样的机子很很多台,有的会叫有的不会叫,增益也调过很多次,效果不明显,我估计是跟机械的传动方式及连接方式有关,是不是改为联轴器的更好些。

        那意思就是说:整个传动系统没有机械刹车,伺服电机只是在减速过程中发生啸叫,而且可能报警。

        ————这还是说明一个问题:伺服电机过载了,否则它不可能报警。造成过载的因素很多,其中包括:伺服电机本身的刹车(你说的你的设备没有)、机械传动系统的刹车(例如:可能速度降低以后,机械设备的阻力就会变大)、减速时因为机械设备的阻力不变或减小不多而伺服电机的输出扭矩不够(虽然你声明负载是经过计算的,但请不要绝对相信,就算设计院计算的,也可能出错,或者别人就没留余量,伺服电机在低速状态下工作就处于临界状态,导致有些设备正常有些设备不正常)。

        以上纯属个人瞎猜,仅作参考哈。

网友E:
对此是外行。

瞎问一句。伺服电机带编码器。带减速机传动有间隙吗。反映的机械位置误差大吗?

楼主:
        带减速机传动有间隙吗。反映的机械位置误差大吗?————这个间歇是非常小的,不过如果要求的精度非常高,那么对减速机的精度要求也非常高,高精密的伺服电机专用减速机,价格不菲。所谓误差是否大,都是相对于系统精度而言的。

网友F:
1、要不要配减速机其实最关键的是使用客户自己的工况需要,如果机械设计必须要加,那也没有办法啊。

2、还有就是使用过程中的精度要求,这个比较关键,看设计需要。

3、我公司为日本panasonic松下伺服电机,fuji富士伺服电机,日本新宝shimpo和台湾APEX减速机华南区一级代理商.公司经营十余载,信誉良好,库存量大.是您长期合作的理想伙伴.

深圳市入江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联系人:纪先生
电话:0755-26410506-807
手机:13602645480
E-Mail:ambition807@163.com

网友G(2009-04-08):
我们刚研制出一种逆向零回差自锁的减速机,因为传动机构本身就是逆向自锁机构(而不是在减速机内另加一个自锁机构),所以实现了逆向零回差自锁。请教一下:我们这种减速机给起重设备配套的话义意很重大,但不知我们这种减速机给伺服电机配套的话是否有什么优势和重要的意义?请教各位高手了。

网友H:
请问给伺服电机装皮带轮或齿轮(带键)该怎么装?该注意什么?我公司的钳工在装皮带轮或齿轮的时候老是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弄坏,皮带轮或齿轮跟伺服电机轴配合较紧,他们用敲的

网友I:
请问newjiansuji:逆向零回差自锁的减速机有无详细资料?请发我邮箱hehongsd@163.com

网友J:
15楼的这种减速机应该不能用在伺服上面,不然很容易报警的....因为伺服电机本身是动态的...强行自锁肯定出问题...

现在用伺服电机+行星减速机的客户越来越多..

这样做的优势可以减小传动部分体积、减小电机功率、降低传动部分的采购成本。。。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来和我们聊聊。。。www.vacsin.cn

网友K:
请问15楼的newjiansuji:逆向零回差自锁的减速机有无详细资料?请发我邮箱 kjtop@sina.com

网友L:
行星减数机的价格比较高,能不能接蜗轮减数机啊?

网友M:
其实大家都忽视了这些减速机的齿隙问题

即使是行星减速机,外配这些减速机,绝对会出现齿隙,本来伺服就是用来高精度定位的,这些都会被齿隙吃掉,一般的行星减速机也有30分左右的齿隙

因此伺服这一点就不如步进电机,而且你外配减速机,除了问题,2个厂家还会互相推诿,绝对让你不爽

如果感兴趣,大家可以关注我近期准备发表的步进电机减速机专题

—————————东方马达 朱华

网友N:
我不同意楼上的观点,SEW的就有减速机和伺服电机,直接连接。不需要联轴器。什么行星减速机的齿隙有30分这么大??SEW普通的K系列减速机的齿隙最大差不多也就是30分左右,有些速比还有15分的,K系列的低齿隙也就是7~8分,如果是行星减速机则是1~2分。你说的什么30分建议用步进??这个如果你做广告,我没有什么好说的。如果你谈技术。太过了。步进这玩意迟早只能被伺服取代。

网友O(2010-07-29):
to 甲丁

敲肯定容易出问题,这种用法太野蛮,尤其是编码器码盘是玻璃材料的时候,你敲电机轴很容易把码盘震碎,碰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给伺服电机装皮带轮或齿轮(带键)该怎么装?该注意什么?我公司的钳工在装皮带轮或齿轮的时候老是把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弄坏,皮带轮或齿轮跟伺服电机轴配合较紧,他们用敲的

键槽/轴/齿轮/皮带轮的公差配合稍微大点,用顶丝固定.

网友P(2018-05-30):
减速机厂家  精美产品

网友P:
招聘数控操作工插齿工数名岗位职责:招数控插齿机操作工  找工作   数控插齿机  调机  挂轮
上海  昆山 太仓  找插齿机  简历  插齿机 滚齿   插齿 磨齿 精滚 拉齿 花键加工 大模数齿轮  齿圈 加工中心

上海枫信齿轮机械有限公司:
      我公司专业生产加工各种烘干机齿轮、冲床大齿轮、球磨机齿轮、回转窑齿轮、大节距链轮、施工电梯专用齿条、港口船舶专用齿条。另可来图加工定制、来样加工、来料加工。
     手机15026720952   微.信:15026720952  手机18964087328  手机15121132945  QQ514765255
如需定制齿轮的客户,请发图纸或者将尺寸报送给客服,为您核算价格。
定制齿轮所需尺寸要求:外径、内径、厚度、齿数
专业生产加工各种型号齿轮链轮 大齿圈 内齿圈 烘干机裂解炉配套光圈 齿圈 托轮总成 机械设备所需的齿轮 齿圈 内齿轮 内齿圈 链轮联系电 话 15026720952 微,信15026720952需要定制的请把图纸或详细尺寸发送给客服!

厂家加工定制斜齿轮/螺旋伞齿轮/等高齿轮/格里森齿轮齿轮

嘉定 安亭 马陆 南翔 昆山 太仓 苏州 无锡 浦东 闵行 松江 青浦 花桥
手机 15026720952  15026720952  QQ514765255
任职资格:
1.3年以上插齿机操作;(操作过格里森插齿机者优先)
2.熟悉机械加工工艺,熟练看懂图纸;
3.有很强的意识,责任心强;
4.能操作,调试插齿机,会程序编制,擅长产品;
5.具备齿轮类零件加工的知识,品质管控要求。
工作地:上海嘉定外冈工业园区 (联系我时,请说是在赶集招聘网看到的,谢谢!)
工作时间:上六休一

岗位职责:操作数控滚齿机,数控插齿机,普通滚齿机,普通插齿机

任职资格:有5年以上滚齿机和插齿机操作者优先考虑
能操作YKX31Z0MA,Y3120CNC2数控滚齿机,YSL513ZCNC数控插齿机,有3-5年以上工作,有丰富的滚齿、插齿,能根据图纸要求调机并加工出合格产品。

KS系列伺服蜗轮减速机

网友P:
KS伺服电机专用蜗轮蜗杆减速机样本下载地址:http://shbide.com/down/html/download/KS.rar

网友P:
上海枫信专业生产减速机

网友Q:
XIE XIE FEN XI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