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

楼主(2008-12-22):
  最近碰到一套恒压供水的系统,中间出现了问题,一直没人调试。一台ABB  ASC600的55KW的变频,启动方式是:变频先启动一台电机,当频率上升到50HZ后,这台电机接到工频,电机开始启动另一台电机,如此重复下去,(外部一个PLC控制),变频器的信号来自远传压力表的信号。第一次搞这个变频,不熟悉,不知道应该要设置哪些参数,还请帮帮忙。

网友A:
设置多功能输出点,频率到达变频开关量输出,PLC   DI输入,程序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B:
不是很困难,一般最多不超过1拖4;不中电你用的什么牌子的PLC。有需要发资料到我的邮箱nineray008@163.com

楼主:
  不好意思啊,有几天没来网上了,PLC用的是三菱的,没怎么做过,真不知道怎么调试.

网友C:
ACS600,这么老的变频器还在用啊?改造么?这种变频器已经停产了。。。

现在恒压供水用ACS510就可以了,自动进行水泵切换,PLC都可以不用,还有休眠功能。

网友D:
现成的一拖二 方案 有没有啊

网友E:
老师请问acs510上有3个314702八脚的块前面没有代号到底是什麽块呀

网友F:
建议用510恒压供水PID控制宏,简单实用可靠!

楼主:
  可是这套系统原来是一个厂家安装的,后来出现问题就没怎么用过了,现在刚好被我碰到了,初步的测试运行还正常,就是我自己不知道应该调试哪些参数,还有原来取的一个压力信号不是很稳定,所以我想再重新调试一下。

网友G(2009-04-08):
请问楼主,你这台变频到50HZ时,是如何切换到工频的.工频上去时,是采用星三角还是自耦降压启动呢?

楼主:
  不用啊 直接接上去就可以啊,不需要再转换了.

网友H:
同意6楼的说法,像供热换热中的恒压补水,我们全都是用的ACS510,还可做超压泄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