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安装后工程无法运行是什么问题?

楼主(2008-12-22):
我安装好WINCC6.0以后,在画面做好后无法运行画面,是不是数据库出现问题?我用的是SQL2000的数据库,以前安装没有出现这种状况,最近刚刚新装了系统,STEP7可以用,就是WINCC无法运行新编辑的画面看效果如何。请教高手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指的是没法激活画面吧,看看项目的计算机属性中的计算机名字是否与你的计算机名相一致...

网友B:
支持楼上说法,另,记得是路径不能有中文。

楼主:
计算机名字我也已经更改过,单个的画面激活到11%左右就不可以用了,然后系统就自动没有了,又返回到原来的图形编辑画面。

网友C(2009-06-19):
估计是工程路径下含有中文字符的原因!!!